编码器
求助:编码器安装,急!急!急!

楼主(2004-11-04):
各位大虾,您们好,编码器怎么安装在电机上才能保证同心,振动小啊? 很急啊!!!

网友A:
可以通过联轴器,可以详谈

网友B:
连轴器方式也不是太好,直接选用空心轴方式的编码器,这样同心好,震动也小

网友A:
可是也不知道他的电机的轴径是多少,用轴套型的当然可以

楼主:
38mm,轴套型的价格高,能不能保证完全同心?

网友C:
这个直径最好用轴套型的,由于轴套型采用弹簧片或伸缩杆安装,可以有效的避免不同心等问题。电机轴和编码器轴套的公差配合应为g6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