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HONEYWELL的PM的AI

楼主(2004-11-04):
用HONEYWELL的PM的AI卡,遇到一个问题:从图纸上看,有一个145欧的电阻,而我厂用的是P+F的齐钠栅,用内供电行不行,分析不行,也知道用隔离栅可以,但有没有用齐钠栅的,请DX解答!谢谢!!!

网友A: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 我厂用的 honeywell plantscape R300版本的DCS系统 重新安装时需要 系统号码和授权号码 可找不到了 怎么办 请问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也很着急 请帮忙

网友B(2005-01-20):
用外供电方式,供电电压在26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