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频繁烧坏原因求助

楼主(2004-11-04):
我公司现有4台交流转直流电源(Input:380V, Output:DC16V), 其中两台2#,4#频繁烧坏,基本上2月一次, 检查4台电源一样并随机连接. 求高人帮忙分析原因. 谢谢!

网友A:
多半是短路

网友B:
查查 : 1.防浪涌 2.接地

网友C(2004-12-26):
查4台电源输出电流对比一下是否过大,

网友D:
你这直流电源是用作动力还是控制的?如果是给直流电机的,建议应该查查现场,比如说电机是否会堵转或机械负荷过大

网友E:
可能电源带的负载比较大,电源的调整电路及防浪涌做的不是很好.   我可以帮你修坏的电源。 沈  13851490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