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关于CAN总线供电

楼主(2004-11-04):
请教:CAN总线能否提供总线供电? 谢谢

网友A:
本网有相同的的主题内容,请搜索“供电”主题。

楼主:
搜索了“供电”主题,但是并没有我想知道的内容。能否请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过了:)

网友A:
CAN总线是目前无中继传输距离最远(10km)的现场总线。 因为在远距离传输的情况下,考虑到信号衰减及电源电压降等因素,所以,一般采用信号线和电源线分别独立的传输方式较为有利。我们可提供此系列的综合电缆。 如是近距离传输(1000米以下),采用信号线馈电的方式则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市场上尚未发现有此专用的节点模块。 上述浅薄之言,旨在抛砖引玉。欢迎大家踊跃讨论。 13064880370 hdsr17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