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中断采集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4-11-04):
哪位大哥大姐使用过研华的数据采集卡,对数据采集卡编程实现中断采集的流程是什么? 或者说数据采集卡中断采集的原理是什么?又或者说研华所出的《数据采集卡》(电子版)中的一个例子程序“应用中断进行数据采集Adint”的流程是什么??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工作原理大致如下... 1. 设定板卡上的 8254 Timer/Counter, 使其定时的产生 trigger 信号. 2. 此 trigger 信号促使 ADC 作 Analog/Digital 的信号转换, 3. 无 FIFO 时, ADC 转换完成后对 CPU 发生中断要求. 系统再去 call 指定的 ISR() 将 ADC 的数据搬入 buffer. 4. 有 FIFO 时, ADC 转换完成后, 数据会直接置入 FIFO. 当 FIFO 半满或其它指定的条件发生时, 对 CPU 发生中断要求. 系统再去 call 指定的 ISR() 将 FIFO 中的大量数据搬入 buffer.

楼主:
谢谢GaryLin!!顺便提一下你为我解答的那个精确定时的问题很好,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再次谢谢GaryLin!!

网友B(2010-01-09):
请问谁用过阿尔泰的PCI2361数据采集卡,它的内部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数据的流向是怎样的?

网友C(2010-03-24):
数据采集卡的工作原理基本是一样的,使用也很类似,不同的卡有些区别,编程时可参考厂家提供例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