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tect的IDC如何用?

楼主(2004-11-04):
请教:citect 的idc如何使用? 1.以其自带的example为例,是否只要有idc的licence,然后加以配置就行了? 2.所说的internet server 在那里,是另外一个程序需要额外安装吗? 3.我用的是citect的演示光盘v5.42中文版 谢谢!

网友A:
1、需要支持internet的加密狗。看看加密狗的标签说明 2、在计算机设置中设置为interney服务器 3、客户端安装IDC目录下的文件

楼主:
谢谢,cooker 再请问一个问题: idc端的citect.ini 如何配置?能贴出一个例子来吗? 我配了多遍还是不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