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转换时接触器粘连问题求助

楼主(2004-11-04):
我有一台22KW的电机带负载时在星-三角转换时,启动频次大约为20次/小时,大约1-2小时后发生星接触器粘连,造成电机无法启动的问题,更换了接触器后故障依旧,盼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用好的接触器,触头银子多点,就不粘连了

楼主:
我用的是ABB的电器元件,A40和A30

网友B:
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C:
你的负载是什么类别如水泵类

楼主:
至张平一家:负载是空气压缩机,但只是轻载启动

网友A:
星-三角转换时有没有延时?

yr,luyf

网友(2004-12-09):
选个大一点的接触器不就结了,容量大点

网友D:
是不是转换时没有延时呀?或者延时时间短?还有就是转换时的顺序问题,先断主电源,然后转换为星结,然后在接通主电源。

网友E(2005-01-10):
这个问题找我解决没问题,接触器从星到角转换是解决启动问题,当启动完毕后,星接触器释放,其辅助接点常闭接通,而这是主接点的电流正在拉弧,角接触器吸上必然有时短路,解决方法是在安装一只失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与星线圈并联,时间设定为0.2S左右,将角接触器的线圈串连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上,如有问题找我。QQ346059740

网友F(2005-04-01):
每小时20次,启动算是频繁了,接触器不能按AC3负载选型。建议你按AC4负载选型,此外可选用施耐德的时间延时头,专门为星三角启动设计生产的,其延时闭合和延时断开有几十毫秒的间隔,保证切换瞬间没有短路。我的QQ号289106638

网友G(2005-09-20):
星接触器粘,我认为是启动时间太短,电机电流还未降下来之前就转换,造成粘住.

网友D(2006-03-28):
工作频率那么频繁可见其属于重负载因该根据工作制来选择 应该选用AC 2工作制的,估计你选用的交流接触器是AC 3工作制的,而且因该加大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容量。呵呵

网友H:
气泵带压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I:
交流接触器质量问题及延时设置是否合理,在有,电机启动过于频繁,建意将星三角启动改为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J:
   改用固态继电器加延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