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转换时接触器粘连问题求助?

楼主(2004-11-04):
我有一台22KW的电机带负载时在星-三角转换时,启动频次大约为20次/小时,大约1-2小时后发生星接触器粘连,造成电机无法启动的问题,更换了接触器后故障依旧,盼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使用大一点的接触器再在触点上抹薄薄的一层导电膏试试.

网友B:
是不是采用时间继电器转换?如果是,那么时间继电器是否采用星-三角转换时间继电器?如果切换时间太短,接触器触头电弧烧损较快

楼主:
楼上的仁兄,你指的切换时间太短是指星-三角的时间,还是星完切换到三角的时间短,我用的是三角40A和星30A的接触器,

网友C:
接触器开断电弧大约需要50~150 ms. 星完切换到三角时间短,就会照成短路。So the contacts are sticking together. Further more, 接触器30A 太小, 开断电弧时间太长。

网友D:
如此频繁启动,应将接触器的电流值加大,且加强定期维护保养,时间继电器,应根据实际启动情况调整.

网友E:
不是吧。启动这么频繁星接触器的选型也太小了,应40A左右吧

网友E:
不是吧。启动这么频繁星接触器的选型也太小了,应40A左右吧

L,一个新手

网友:
将线路改进一下,让时间继电器的两组触头都起作用

网友F:
换个大一点的接触器,!

网友G(2005-01-09):
这个问题找我解决没问题,接触器从星到角转换是解决启动,当启动完毕后,星接触器释放,其辅助接点常闭接通,而这是主接点的电流正在拉弧,角接触器吸上必然有时短路,解决方法是在安装一只时间继电器与星线圈并联,时间设定为0.2S,将角接触器的线圈串连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上,如有问题找我。QQ346059740

网友H:
加软起吧

网友I:
啟動太頻繁,建議用可晶閘管控制。修改一下線路就可以搞定,絕對不起弧。呵呵!

网友J(2005-03-01):
你可以试一下“软启动”我们就是用的这个没有你说的那个情况我们的启停也是很频繁的

楼主:
感谢各位仁兄,粘连的问题以解决

网友K:
老兄,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L(2005-04-04):
接触器接触顺序问题

网友M(2005-05-15):
启动太频繁啊!! 用功率大一点的接触器啊!!!

网友N:
能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O(2005-07-03):
看看SCHNEIDER的延石头,接触器加大

网友P:
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问题:每个小时要启动20次,太频繁。不知道你控制的是什么,是恒定的温度、压力、还是其他什么?是否可以把它改为变频PID控制呢?我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Q:
接触器容量45A,时间继电器整定为13秒左右,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R:
我同意大家的关于启动太频繁不适合采用星角启动的做法。每3分钟启动一次,您能告诉大家你控制什么设备吗?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网友S:
我觉得还是换一个大一点的接触器最为实际

网友T:
请教各位大虾,一般星角转换时间大概怎么估计?

网友P:
和电机功率、实际负载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不好计算。可以在现场通过实际调试解决: 你先将时间调为5-8秒,然后再看电流表,如果转换为三角形运行时电流增加很多,表示启动时间还不够,需要加长启动时间。调到转换为三角形运行时电流增加不超过50%而且持续时间不超过3秒左右就可以了,调几次一般都可以调得出来。如果5-8秒没有问题,就设为5-8秒吧,因为实际上以8-15秒的启动时间居多。

网友R:
个人认为星三角启动不合适用在起动频繁的应用中。因为这种启动本身比较粗糙,对于启动电流的限制不理想。由于起动电流并不能降低多少,在频繁启动时难免出现接触器触头被高温打毛的现象,如果出现接触器不能可靠释放那就很危险了,轻者不能将设备启动起来,重者出现动力电短路。这种方式多用在启动不频繁、投资较少的场合,并且星三角起动不适用于需要高启动转矩的设备拖动中。它属于较早期的设计方案,现在大多只在无特殊要求的较小容量电机拖动中采用。 比较可行的方案是采用加电抗器的降压起动方式,不会增加太多投资,比星角启动可靠。如果设备容量较大,还是一次投资大些改做变频启动,这样不仅能解决你的问题,还可减少电力能源方面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