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频器启动电机时,为什么会有个反向旋转的过程?

楼主(2004-11-04):
为何变频启动电机时会有个反向旋转的过程?

网友A:
一般不会吧!用的是什么变频器?这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B:
当然都有了。这个过程只要细心的人都可发现。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转速跟踪启动方式.

楼主:
各位,请具体点好吗?可以从电磁场理论方面分析一下吗?

楼主:
三楼的说的是运转中启动吧?但是我当时是斜坡启动。

网友D:
我们的人说是大力矩电机,对吗?

网友B:
就是转速跟踪启动方式.并不是真的反转,而是反向微动一下,然后正转的,所以有的人不太留心。。

楼主:
我用的电机是ABB的变频电机。

网友E:
我用的上海华众的变频电机,东芝的变频器。启动时也会出现细微的反向旋转。不知何解?

网友F:
线路的问题,一般中线是一定的关键就是其它的两项一定要接正确如果发现反转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其他两项掉过来接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G:
如果电机从静止开始启动,我从未发现有反转的趋 势 。如果使正在旋转的电机,使其STOP,在未静止下来之前就RUN,如果你设置的最低频率的同步转速低于电机这时的转速,那么电机这时处于发电制动状态,这时就 明显的看到由制动力距产生的反转倾向。在测矩机上,可随时重复这一试騐。

网友H:
在变频器里面一般都有直流制动这一项参数 你改一下就可以了 ,

网友I:
TO 楼上: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怎样设置这一参数 E_mail bear_1717@yahoo.com.cn 谢谢!

网友J:
请问直流制动是什么? 原理是什么样的??

楼主:
直流制动分启动时直流制动.和停车时直流制动,但是在带动一个泵的情况下,虽然在启动时先制动再启动,可以不反转,但是,应不需要采用制动呀? 勤劳勇敢的猪在上面的发言我有疑问:您试过吗?理论根据是什么? 并且我使用的工况为从静止启动.非位能性负载最小频率为5hz.

网友K:
启动时何来直流制动?调整一下启动频率试!

网友B:
和直流制动有什么关系。 这要和变频器的PWM调制方式有关,应和变频器原理与三相异步电机旋转磁场的产生旋转有关。应从IGBT开通到三相电的逆变去分析,这个现象是普遍现象不是各别现象。

网友L:
我也碰到过好多次,电机在停止状态时开始起动,电机有反转倾向,有几次甚至抖动数次才能起动,有这种情况的电机都是永磁同步电机,产生这种现象时用的变频器是富士G9S的,但换了其它牌子的好象就没有这么明显。

楼主:
李春发你好: 启动时的直流制动,是指对位能性负载启动一瞬间防止抱闸打开时,防滑脱所设计。 YJJAT 我们的旋转磁场开始就考虑了滑差频率,5HZ的最小频率还不能确定启动时的旋转方向?电机的转速可是1495RPM啊! 欢迎讨论。 谢谢。

网友M:
启动时当然有直流制动啊! 应该和启动频率无关!

网友N:
永磁同步电机配变频器有时会发生振荡,具体的我也说不清。

楼主:
同步电机由于无转差,所以,在磁场旋转速度低于电机的同步转速时,理论上存在反转的过程但是异步电机呢?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旋转磁场在启动时滞后?还有,就是我们选用的功能是恒磁通控制时呢?

网友E:
刚做过实验一:使用电机:上海众华电机厂产的4kw变频调速永磁同步电机,变频器:深圳汇川变频器5.5kw。启动时会出现瞬间的反转现象,把三相输出调换后情况一样,加速时间无论加大或减小亦出现同样情况,直流制动项也没设,后来把启动频率设为0.5hz,再试,正常了! 实验二:5.5kw变频器拉0.75kw小电机,控制方式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启动后出现很明显的先反转再正转的现象,停车时更是减速完后还要再反转几圈,没法正常使用。解决办法:1,最好是使用同等规格的变频器和电机(永磁电机的话可用大一规格的变频器)。2,控制方式可设为v/f 控制方式。

网友O(2009-05-19):
我用的是佳木斯防爆电机315KW,施耐德A71变频器,调试的时候也是先反向稍动一下,然后在正转。困惑中

网友P:
应该是正常的吧,我们这的好几个启动时都反向微动一下。都一直这样用着呢。

网友Q:
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R:
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变频器输出的转矩比负载本身的惯性要小,所以才表现出反转的问题哦!

网友S(2010-04-06):
我也碰到这样的状况。使用电机:6kw正反运行无刷直流电机,变频器:深圳市正弦电气有限公司7.5kw。启动时也是会出现瞬间的反转现象。看楼上的留言,电机基本上是单向转动。关键是我们是正反转电机,平均每6秒钟就要求反转一次,这样老是瞬间反转对我们实验的影响较大,而且会不会对电机有影响啊?大家指导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