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的pid调节

楼主(2004-11-04):
请教各位:s7-300的pid调解,的正反作用在哪儿设?谢谢!!!

网友A:
比例系数为正或者负

楼主:
to:sunwu 非常感谢!!!有机会多向你请教。

网友B(2005-01-11):
请教300的PID调节工程实例,谢谢!cuizhifeng@sina100.com

网友C(2005-02-28):
我也想要一份300的PID调节工程实例,谢谢!chenrui_ares@163.com

网友D(2008-07-18):
我也需要一个300的PID调节工程实例,谢谢!liuyuguang_19@126.comu

网友D:
邮箱后面多了一个u,应该是Liuyuguang_19@126.com

网友E:
自己可以仿真一下啊,组态通讯MPI,设置好地址。其实只需要设置有限的参数,P、I参数,手自动切换1个,手动输入一个,输出一个,如果需要D,需要先打开D(TRUE),还有个设定,仿真试下就可以

网友F:
我也需要一个s7-300的pid调节程序实例,邮箱是geneman_2008@hotmail.com,谢谢!

网友G:
就是,你比例系数为正就是反作用,为负就是正作用

网友H:
方法有三

1、比例系数为负

2、sp和pv颠倒

3、输出用100扣掉(假定你的输出范围是0-100)

网友I:
能不能也发我一份啊,我也想要.!

邮箱:luyongbo312@163.com

网友J:
只把偏差值的方向取反就可以了

网友K:
我有一些PID的工程实例!可以联系我!QQ729886145

网友L:
1、比例系数为负

2、sp和pv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