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湿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4-11-04):
各位大虾好: 小弟近日遇到些麻烦,请各位帮帮忙,出出注意。 7月底我帮人做一个恒湿箱,箱子高1.5米,宽1.5米,深1 米。,里面是一个架子,分四层。加湿是用一个超声波加湿机。 湿度设定在80%,即湿度低于80%时启动加湿机,到达80%后停止 加湿。湿度传感器是在 深圳新世联科技有限公司王洋先生 那里 买的,控制器也是他卖的,传感器是HM1500,控制器是Anthone Electronics(厦门安东电子)的LU-904智能测控仪。信号输入方 式设定为0 -- 5V。传感器的供电由LU-904智能测控仪内部的稳 压5V提供。在箱子的顶部开了一个小孔,把传感器从孔内伸进去 后悬在空中,为使箱子里的湿度更均匀,在箱子内装有四个小风 扇,超声波提供的湿空气通过几根钻了很多孔的PVC管传到箱子 各个地方。没有孔对着传感器。 8月4日安装后工作正常,反应速度也比较快。但8月24日就 坏了。故障现象是通电后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在 0 到 4V 之间快 速变化,约2 分钟后输出为4 V,(传感器的最高输出电压为 4 V ),控制器显示为0.将传感器和控制器拿到 新世联公司 后王洋说 传感器要换,就卖了一个新的HM1500 ,换后工作正常。 9月24 日,又不能正常工作了,故障现象是工作几个小时后 传感器无输出电压,控制器显示为0 , 关电后再开机能正常工 作,几个小时后又无输出。时间有长有短。将控制器的输入通过 电位器接5 V 电压,给控制器一个合适的电压控制器能相应动作 ,长时间也没有问题。证明传感器再次损坏。找到 新世联公司 的王洋后,他说损坏的原因是湿度太大,这种传感器不能在这种 环境下工作,也拒绝退换。后来我提出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到现场 去看一看,是我们用的不对还是其他原因,也遭到拒绝。可是他 给我的资料上说它的湿度工作范围是 10 % - 95 % 。超过范围 不会影响可靠性,甚至浸水也无影响。我想不通,觉得工作环境 不是损坏的原因。 有哪位用过的或比较熟悉湿度控制的给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 因。我现在被人家追的不敢见人家了,我该怎么办。 Sd_bob_chan@163.com

网友A:
HM1500可以被水浸,不过最好不是工作状态下,在通电状态下被水浸,绝大部分的探头都是很容易损坏的。 你的箱体太大,测试点又不够,控制方法也比较简单,所以箱体内出现冷凝的可能性比较大,这就是HM1500损坏的可能原因。 建议修改一下控制方法,等你测到了80%再停止,最后肯定超很多。那么的确是没什么传感器可以用了。另外,传感器失灵后,最好取下在断电状态下阴干后重新使用。

楼主:
我想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在箱子里加了四个小风扇,里面的空气流速比较大,湿度检测的反应速度相当快,基本上在5秒之内就有反应,我曾经试过,关上门是80%,打开门后3到4秒钟湿度就迅速下降。而且我用进口的实验室用的湿度仪校准过。因为空气的流速很大,实际的湿度不会超过设定值很多,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冷凝。 坏的传感器不能再恢复了。 请推荐可以代替的产品。 要求:管道安装式,0 -- 5 V 或 0 -- 10 V 输出

楼主:
真的没人能帮帮我吗?

网友B:
如果经常饱和,考虑干湿球方法

网友A:
如想判断是否冷凝,你可以定期将探头取出查看探头内部是否发生冷凝。另外,箱内温度是否会上下变化,变化范围怎样? 现阶段,从成本考虑,可能用电子温度传感器设计的干湿球法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不过需先确认恒湿箱工作是否必须长期连续不可中断的,因为干湿球法需要定期补充湿球水分。

楼主:
谢谢关注。 箱子内的温度大概20度,比较稳定,整个车间是空调车间,温度也很稳定。 恒湿箱工作是可以中断的,因为需要定期取放需要处理的产品,可以补充湿球水分。干湿球法具体怎样做呢?这方面我不是很熟悉。 谢谢

网友A:
如果温度比较稳定,同时压力也比较稳定,如果发生冷凝,一般原因就是湿度没有控制好。 干湿球法,一个电子温度传感器做干球,一个电子温度传感器做湿球,同市面上的水银干湿球器。不同在于干球、湿球温度经过采集后传输到计算机,然后根据所得数据计算湿度值。不过先有个心里准备,精度不会太高,影响因子太多。

网友C:
哎呀,我也好像碰到过,湿度过大,然后湿度探头就坏了

楼主:
哦,你的也是HM1500 吗?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
我认为是量程不够,HM1500的量程是10-90%,姑且不考虑HM1500本身是否真能达到90%的量程,就算它能达到90%,我认为你的箱体内环境在部分时间内肯定达到了100%,甚至可能出现冷凝,这样的话,传感器肯定是要坏的。 我觉得要解决问题的最关键的办法就是解决传感器的问题,由于箱体内环境肯定会达到100%,你必须选择量程为10-100%的湿度传感器才能满足你的环境要求。

网友E:
我司专业生产温湿度传感器,也用HS1101制造温湿度变送器或测量模块,测试箱经常加湿到90%RH,但没有出现损坏传感器现象。深圳市康思卓科技施工

楼主:
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F:
试试改一改你风扇的位置.

楼主:
是不是要让风扇对着传感器,不让它结露吗?

网友E:
0755-26543086 深圳市康思卓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网友G:
bob_chen:你对hs1500是如何供电的,hs1500不是一个完整产品,对它的供电电源要进行稳压处理,不然损失精度,有时也会损坏。。。

网友G:
bob_chen:通常完整专业的变送器要至少¥500.00左右,少于这个价格,不是学雷锋,就是“偷料“了。。。

楼主:
谢谢。 我的HM1500是由LU-904智能测控仪提供的,它的里面有一个稳压电源,电压是4.9几伏,还比较稳定。 单买HM1500大约200元,LU-904智能测控仪另外算。 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产品呢?给我推荐推荐。

网友G:
有点麻烦,hm1500不是标准的4~20mA或1~5输出,所以LU-904智能测控仪的输入现在的设定不是标准的。如果可以变化输入范围,可选的种类还是很多的。。

网友H:
我和你说他门说的都不对,他的变送器之所以坏掉,是因为他的原理是电容式的,这种原理只能使用在湿度百分之95以下的环境中,经常超过百分之95就会造成损坏。结露会损害传感器。 而且你用的东西太便宜了,不会好用。这种环境应该用毛发式原理的,长期高湿度环境下都没有问题,可以长期在100、99下的湿度环境下工作。 也可以用我们的 益加亿产品,也可以用。 如果感兴趣可以来电话问我。 广州宇田 徐铭 020-85561671 85561670

网友I:
除了周公说得有理,其他人全在鬼扯。首先,他用的是超声波加湿器,这种加湿方法喷出来的并不是完全气态的水蒸气,而是颗粒非常小的液态水,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空气中完全汽化,水珠会附着在接触到的物体上,比如你的探头,自然会损坏一般的传感器。其二,电容式探头并不是不能抗凝露,而是抗凝露的传感器比较昂贵,E+E的10、16、20系列肯定不能抗凝露,VIASLA的40、60系列也肯定不能抗凝露,工业级的湿度传感器可以,因为其敏感元件上有一层镀膜,但是不推荐使用在经常过饱和状态,因为你不能把传感头泡在水里用,但是探头自然风干后可回复E+E还有一种结露开关,但其工作范围是90±5%RH,公开价格人民币1400。其三,干湿球测量法,世界气象组织的标准通风干湿表是一种横向通风的干湿表,其测量准确度与湿球直径、风速、温度、压力、气流中的水含量有关,湿球推荐采用棉线上水套。标准通风干湿球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在使用中应保证湿球表面不存在有机膜,在保证此点的情况下,干湿球的测量准确度大大提高,误差在1%RH之内。一般使用中的铂电阻干湿球还与干球与湿球探头有关,在保证气流速度的均匀和稳定以及干球和湿球铂电阻的精度和一致性的情况下,误差可以在2%以内 ,以上干湿球测量风速要求在0.5~5m/s之间,推荐风速4.5m/s,一般应大于3m/s。气压为标准大气压。为解决楼主的问题,其一,更改加湿方法,采用饱和水汽加湿,这样不会产生局部凝露,湿度传感器可以采用EE16,国产的不推荐,因其大部分在湿度超过80%RH以上时,湿敏元件输出的电容变化信号与湿度的变化相比太小,能否保证精度及长期稳定性是未知数,其二,采用干湿球法测量湿度,干湿球测量法从测量原理上就保证了其抗凝露的特点,设计合理的干湿球测控仪不会便宜但也不很昂贵。国内有一些干湿球厂家在生产的时候就先天不足,不过相当便宜,误差可达到5%~10%RH以上,可作为玩具使用。哈哈!

楼主:
谢谢 我也曾怀疑加湿方法有问题。但是供应商给我的资料中说传感器可以浸水也不怕。加上我对湿度控制不熟悉,加上他们自誉“专家”,心理上就相信了,认为就是这样的。用户也是这样说“你的资料上明明说不怕水浸的,怎么没有浸水就坏了呢?”,一个劲的怀疑我用次品或质量差的东西糊弄他。 龙翔四海兄,有没有具体一点的关于干湿球应用的实际资料。 申城浪子,对你的东东感兴趣,可不可以给点资料看看?

网友I:
这个世界上专家很多,你多对比几家,自然就能找到最专的那几家。干湿球的测控产品很多,我给你的信箱发了一个。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J:
关于恒温恒湿箱用HM1500损坏的问题, 这可能与你的加湿方式及电容式SENSER的原理有关 电容式传感器外面如果没有滤网屏避,内部也无加热,在有液态水的情况下通电工作会产生不可恢复的物理及化学变化,造成电容损坏。 超声波加湿产生1至10微米的水雾进行等焓加湿,是液态的,可能会积聚在SENSER上造成上述后果! 我在东莞,姓杨,一直做环境试验设备的 有什么事可以联系我:0769-3693631-1005

网友G:
按照 bob_chen的讲法,箱中的空气流速很大,而且真正的工业用湿度变送器哪有没有滤网的。。。所以在这个应用中凝露带来的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 凝露可能是hm1500损坏的原因(他没有滤网)。。但使用昂贵的抗凝露传感器并非唯一的方法。使用真正的工业用湿度变送器,合理安排测试点位置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李:)

网友(2005-06-22):
你们谁知道到那里能买个加湿器,除静电用的,3立方米 湿度达到80%RH以上的,体积尽可能的小,谢谢,

网友K:
买个现成家用的就够3立方米用了

李:)

网友:
家用的加湿器好象达不到湿度80%RH以上,而且达到时间比较久,希望能找到个工业用的体积比较小点,在深圳的,这样好联系了解情况

网友L(2005-08-25):
本公司长期以来专业从事生产和代理进口仪表,产品有:台湾(TBC)温控仪表、日本横河(YOKOGAWA)控制系统及电子式记录仪、中国内地唯一代理韩国(SAMWON)温/湿度控制器等系列产品。 韩国(SAMWON)、(NOVA)产品请点击此网站:http://www.samwontech.com/chinese 联系方式:TEL:023-67853835 \13368332228 FAX: 023-67852870

网友G:
我好像见过一款温差控制器,挺适合你用,不过,忘了是哪家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