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RS传输的数据格式!

楼主(2004-11-04):
请问工业现场设备的远程监控系统中,通过GPRS方式监控的时候,数据是以什么格式传输的?? 是以文本格式还是二进制数据流的方式??

网友A:
在计算机上任何的数据信息,在底层最终肯定都是二进制数据流的传输方式的,呵呵。 做为GPRS方式一般各个厂家都是用以TCP/IP打包格式发送数据的,也许也有一些厂家一些自定义的格式(根据各种用户自身的数据格式进行定义).

网友B:
肯定是数据包封装,可能在某些位会有自定义的东西。报文的可能性比较大。 TO:楼上 二进制流是一种文件制式,同ASCII字符相对,不是底层的二进制数据流,这两种格式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

网友A:
涨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