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西门子故障

楼主(2004-11-04):
西门子MM440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故障停机,显示F0922,故障意思为空载,没有连接负载;请教各位高手F0922的检测依据是什么,一般从哪儿下手,谢谢!

楼主:
刚才那个代码写错了,是A0922;另外一台440开机显示F0022表示功率器件故障,请问检测依据是什么,一般从哪儿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