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每5微秒(5us)发一次中断可不可以?

楼主(2004-11-04):
采集数据时每5微秒(5us)向cpu发一次中断可不可以? 一般cpu最快能处理多长时间发一次中断?

网友A:
可以吧 因为一个机器周期为2us

楼主:
谢谢Cinvence: 再请问一下 我想在数据采集中采用中断方式读数据,采样率为128KHz 16bit 请问不加缓存,直接利用中断进入总线可以吗? 我怕cpu跟不上 谢谢!!

网友B:
发生中断时, 系统要作一些处理(context switch...), 然后去 call 你的 ISR() 来搬取数据. 5us = 200 KHz, 意思是每秒钟要 CPU 去处理 20 万次中断要求. 在 Windows 的多工环境下, 用 PII 300Mhz, 可能只能跑到 40KHz (4万次/秒). DOS 的单工环境下应该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