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AC马达如何转向?

楼主(2004-11-04):
哪位老大知道如何让单相AC马达转向? 不甚感谢!

网友A:
调一下电容的线

网友B:
启动线圈串接电容的那头接到运转线圈上就行了。

网友C:
将接电容的线调到另一端即可.

楼主:
如果电容就是运转电容呢?掉转电容两端接线可性吗?

楼主:
请问其中的道理是什么?

网友D:
改变磁场旋转方向

网友A(2004-12-04):
电容的主要作用是产生电压的相位差,是主线圈和辅助线圈产生旋转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