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18B20怎么老坏?

楼主(2004-11-05):
我们学校在导热系数测定实验上使用的18B20,总是无端损坏,几乎每次实验都要坏一个,而且都是上次实验好好的,这次用着用着就坏了!! 我们实验仪器利用18B20的控温范围是63-65度,应该完全在其正常工作范围内吧! 老坏18B20到底怎么回事呢? 18B20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怎样能减少18B20的损坏?

网友A:
没有叙述你的使用状况,仅凭现有叙述,18B20不应该损坏,我有很多月使用批量为K级~10K级的客户,长期使用均没有你所叙述的故障,18B20在现场使用的效果是相当良好的,极少出现故障。 最好能详细叙述一下现场状况,接线方式,读取设备,和损坏表现;另外请告知传感器的生产批号、版本号,传感器表面光刻是否清晰。 这样才有助于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刚才我去测了一下,18B20的供电是5V,刚一打开电源温度显示85.0然后跳变回正常温度,时差超过为0.5S,我们所用的型号是04****后面不记得了。坏后表现就是显示85度,然后换一新18B20,就又正常工作了。接线方式:插线,读取是利用单片机控制显示,传感器表面光刻清晰。在南京华龙电子城买的!

网友A:
看看最后两位是不是B7,如果是,那就是传感器问题,试试找供应商更换。 感觉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对照手册,看你上拉电阻的值是否太小

网友C(2006-06-02):
 将多个18B20并接使用,其中有一个损坏时,所有都测不到,有哪位大侠告诉我是何因?有何隔离的办法?火急!!!!!!!!!!!!!

网友B:
你所说的“其中有一个损坏时,所有都测不到”是不是线路发生短路了?如果损坏的这个传感器的状态类似于断路,那么至少在这个传感器之前的传感器应该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每个传感器之间都隔离的意义不是太大,成本也过高,通常只能说将一个通道和另一个通道做隔离。其实18B20在使用中,出现断路问题的状况应该很少,从故障原因来看,基本都是由于封装形式不符合现场要求而造成的,比如在潮湿、容易冷凝的地点使用时,传感器没做防水封装或防水封装出了问题而导致。
如方便,麻烦详细叙述一下现场状况,这样有助于现场故障的解决。

网友D(2006-10-26):
通过PC机串口,通过MAX232电平转换后接DS2480B,操作DS18B20时,根据数据手册上的操作,可以读出18B20的ID号,但读不出温度转换后的温度值,不知是什么原因。请digi指教。

网友A:
我这里的是单片机和18B20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