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目前直线电机在设备上应用的状况

楼主(2004-11-05):
我们做一台设备,要求精密定位,精度0.1um,不知直线电机能否达到这样的精度,现在直线电机再国内的应用状况究竟怎样呢?

网友A:
这个精度超高,欧美的也许有这么高的,具体什么牌子我也不知道。

楼主:
中国有直线电机生产厂家吗?国外的品牌我就知道有保德(BALDOR)但好象也没有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B:
你要求的0.1um是一个什么具体的指标?太笼统了。

网友C:
追求高精度也是要有环境要求的,像楼主所提到了0.1个um需要的外界条件也是很高的,往往温度等的变化都会造成影响,不知你们那里能不能有这么好的环境做平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我想要是有人高过这样高精度的平台就好了,我想直线电机配光栅尺理论上可以。但平台的不断抖动怎么解决呢?

网友D:
你好,我是搞直线电机的,高校工作,不知道你是不是圈内朋友,可以探讨,可以发邮件: liuquan@mail.tsinghua.edu.cn

网友E:
这种精度要求直线电机也是很难达到的。一般的重复精度在1um左右,定位精度依赖于所选用的光栅尺精度和要走的距离。如有进一步想法,可以发邮件:tzhong@parker.com

网友F:
精度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光栅尺还有控制器的选用,您是那里的,怎么联系您?

网友G:
这个进度确实很难解决,不会是军事上用的吧? 还有这个精度怎么检测? 激光干涉? 不过我听说有单位想买日本0.1um的测具,人家日本说啥不卖, 为什么? 我想就是我们还达不到这精度吧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检测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国内那里可以进行这种高精度检测的。如那位朋友知道,请不吝赐教。光栅尺可以做到0.1um,但整体精度达不到。

网友H:
要使整体精度达到0.1U,光栅尺和直线电机的分辨率至少应该为这个精度的1/3-1/10,否则难以达到要求

网友I:
光栅尺可以达到这个精度,但直线电机很难,更重要的是安装精度、环境因素干扰以及负载刚度变形等对整体精度影响相当大,不得不考虑。

网友J:
精度0.1u,鉴于国内的实际情况,冒昧的问一下,是绝对精度还是重复精度?多大是行程?多大负载?要多大的速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讨论,我做的是半导体设备,我所说的精度是重复精度,行程为800*800,我想精度能否达到要看直线电机的性能,光栅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K:
to 运动控制迷惑者 我们曾做过达到重复精度0.7u的设备,根据我的经验用0.005u的光栅可以做到0.3u的精度,如果做到0.1u只能是以下了,估计有50%的机会,我做过一些半导体的设备,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I:
对于这样的高精设备,只能采用巧妙的机械设计,利用补偿的方式大致所需精度。有些时候可能要不计成本。楼主的精度是否系统重复精度?

网友F:
如果动程很短,用纳米级直线电机加纳米级光栅尺加高精密滑台,分辨率肯定没问题,系统精度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应该可以做。不过,您的动程比较大,可能只能用气浮导轨加直线伺服加纳米级光栅尺,还有,你的系统情况,包括环境等因素,可能您要搞一个地下室,用混凝土做好地基,再加上大理石底座平台,恒温恒湿。最好人在外面操作,不要有人进去,因为那个人如果咄咄脚,或者喘喘气,可能几个u就没有拉,代价惨重,是不是一定需要呀?哈哈。

楼主(2004-12-30):
请问各位同仁: 对于要求那么高的平台是否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呢,我看了很多资料,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案,看来只能放弃了0.1um.我想改用欧美的旋转伺服电机,如果能够达到0.3um也可将就。

网友L:
你好,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我司的横河的直接驱动电机伺服系统在半导体设备上用过,某些特殊精密设备也用过,直线电机和平台都有。具体情况交流下。我可以发些资料你看看。GJM@TJNY.NET.

网友M:
我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不知你的具体应用场合,重复定位精度和检测都能达到这个要求。Milesdhu@hotmail.com

网友N:
问到点子上了,我公司有日本进口的直线电机,用步进电机控制,一般用在高精密度的半导体行业等,控制精度高,稳定性好,拒我所知该类产品是在世界上最好的哦,只是价格比较高,需要资料的话可以联系我。021-54902609 范先生

网友I:
直线电机有的是步进电机,但直线电机怎么用步进电机控制?又不是丝杠,不明白ing

网友O(2006-11-22):
0.1微米? 精度还是分辨率?要是分辨率没大问题,要是精度恐怕就难了!很难哦!

网友P(2007-03-21):
要达到这个精度,没戏!

网友Q:
旋转伺服电机能达到要求吗?我想不能,这种电机国内生产的比较少哦!!

网友Q:
TO:朱光辉
怎么联系,

网友R(2007-05-24):
现在有0.1um的传感器,但是直线电机的精度又不只跟他有关。
“平台的不断抖动怎么解决”?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多大的推力,多大的加速度,什么样的平台,什么样子的抖动?也许我们能够帮助您。
Tel:010-80110667/0657

网友R:
哎呀,笔名修改不了,抱歉抱歉

网友S:
定位精度0.1微米?蜀道难。
李白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笑了。

网友T(2007-09-17):
看来只有把你的系统安装再INTEL或者AMD的超级工作平台上才有可能。

网友U:
你好!
  您是要做一台设备,要求精密定位,精度0.3um是吗.我想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更具体的信息.
1.精度.
2.负载多少来确定推力和加速度
3.动作时间,确定运动梯形图.(理论上验证).
  另外我想告诉大家,直线电机的定位精度是跟反馈分辨力有直接关系的.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建议你用0.01um个光栅.和高精度的导轨.目前国内都只是做元器件,要整个系统的精度达到0.3um,最好是买整套系统,他们可以用激光干涉仪检测,有精度保证.如果你的行程短的话,可以考虑用压电陶瓷电机.希望大家一起交流下.fyong33@hotmail.com
  我现在专做直线电机和直线运动平台的销售和技术服务工作.

网友O:
0.3um的精度,不知目标定位范围是多少?在何种环境中使用?

网友T:
如果要求控制精度为0.1,那么该系统只能放在特殊的环境中。否则抖动就会超过它的精度。

网友V(2007-11-02):
同意火石的看法,这么高的精度做起来非常难。还有以很重要的因素,用什么样的导轨。行程短可以考虑用压电陶瓷电机,我做过这方面的项目。

网友W:
我这里有日本nikki denso的直线饲服电机 高精度可达0.1um,超低速10um/s,最大速度3.5m/s,高加速性能20g
有需要可联系我:13711606262

网友O:
“高精度可达0.1um,超低速10um/s”———反馈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J:
精度0.1um ?这个数据,您说是分辨率,我信,说精度,您真的有把握?

网友W:
我这里有日本nikki denso的直线饲服电机 高精度可达0.1um,超低速10um/s,最大速度3.5m/s,高加速性能20g
有需要可联系我:13711606262
来纠正一下 是分辨率为0.1um

网友O:
这还算贴谱。

网友X:
横河直线电机可以达到精度+/-0.1um 不过是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J:
即使是重复定位精度+/-0.1um ,老实说我也是深表怀疑。这个数据是用自己的位置反馈得到的,还是用外部的激光干涉仪检定的?

网友X:
是用外部激光干涉仪的测量测定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告知我邮箱,我发具体的测量方法给你
zhao.qi@acepillar.com.cn不过横河直线电机价格比较高,你没有提供行程、负载、速度要求,以及控制要求,因此不能做出正确选型。

网友J:
重复定位精度0.1微米,那位置反馈分辨率是多少?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X(2007-12-03):
位置反馈分辨率0.05micor-meter。 最大速度0.83m/s

网友J:
分馈分辨率0.05,重现性+/-0.1,基本没有机械偏差了。

网友Y(2008-01-31):
按照楼主的要求,请问各位用高精度的直线导轨就没有误差了吗?要从根本解决误差量,要从根本着手,硬件架构,上位系统都要改。如有高精度的要求,可与我联系:linyan@ly-automation.com

网友Z(2008-03-10):
NIKKI DENSO(日机电装)的直线电机的定位精度完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到日机网站看看,www.nikkidenso.co.jp 021-64820318,冉斌.合适的话联系我,期待!

网友AA:
可以考虑科尔摩根的直线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精度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