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凌华的labview的控件

楼主(2004-11-05):
我采用凌华9812的板卡进行四通道采集,在调用AI read模块时发现其输出有binary data和scaled data 两种,当接到scaled data 时,没有输出(包括噪声),但是当接到binary data时,显示出明显的噪声(没接输入信号),但是显示的不是噪声的幅度。不解,请赐教,谢谢!

网友A:
binary data是二进制输出 scaled data是十进制的输出 检查一下你的输入最高和最低限制将它设置为+5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