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与计算机通信问题

楼主(2004-11-05):
计算机通过串口调试软件与FP0-C14RCS通信;每次发送信自至PLC,都要扳动PLC的“RUN/PROG”开关,PLC才有响应,不知何故。 请指点一二!谢谢!1

网友A:
我连通讯都不行,可告知为何?

网友B:
RUN/PROG 仔细看PLC的说明书,如果你是往PLC里写程序 就要放在PROG位置,如果是想PLC在运行中 通讯 就要放在RUN位置

楼主:
已搞掂! 只要在要发送的字符串后加入chr(13)就可以了 谢谢两位!

网友C(2005-08-22):
开关在“RUN”时下载程序电脑会自动提示将PLC更改到“PROG”状态;

网友D(2006-02-18):
PROG是程序写入、读取的意思
RUN是程序运行。

网友E(2007-03-29):
请问FPΣ编程口的AMD3202集成块在那里能够买到,谢谢!!!

网友F:
AMD3202?FPG上面的东西?

网友G(2007-06-29):
请教一下楼主:能具体说一下计算机与PF系列的PLC的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