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怎么连接!!??

楼主(2004-11-05):
想组合一套数控系统:现在有PC机,控制卡。驱动器,伺服电机。应该怎么去组合这些东西才能达到控制作用呢?? 望得到指点!!

网友A:
看手册,打技术支持的电话

楼主:
买的时候就可以得到那些东西了吗?两台伺服电机要达到同步动作,2轴控制卡可以实现吗?当然电机都有匹配的驱动装置。

网友B:
刘兄说得对,那个接法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一不小心就会烧了,我曾经烧坏了端子板上一个电阻,虽损失不大,但麻烦。最好是打电话找技术支持。仔细地看手册。

网友C:
有现成电缆的话,把能插的都插上,总能试出来;要不就找技术支持,坏了让他赔。最好还是自己把手册看懂,一般的手册写得还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