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只变频器本身可以快速停车吗,如要求0.5S内

楼主(2004-11-05):
各位兄弟请帮忙

网友A:
0.5s要求太高.一般变频器1S以上紧急停车还可能达到.但可以试一下0.5S停车再加上直流刹车!

网友B:
要求比较高,具体解决就得看您负载的具体情况了 可以描述一下吗

网友C:
当然可以了,要看你的负载是多大的功率小点的可以,如果大功率的实现困难因为会对电机有不好的影响。如果是小功率的可以直流注入滞动或外界滞动电阻,还要看变频器是否提供这方面的功能。

网友D:
小功率的负载完全可以,

楼主:
是用在煤车上,装满媒时要求准确停车,差距最好不超过3公分,使用了直流制动与制动电阻,但停车时间好像比设定的减速时间长,停车距离也随之增大, 考虑使用伺服成本又太高, 不知还有什么其他好方法

网友B:
一般使用多大功率的呢

网友E:
用在煤车上就很难实现单靠变频器本身在0.5s内的制动停车,必须配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才行。或者改换电流型变频器,可以使电机发电产生的能量直接回馈到电网。

网友F:
只要加了制动电阻,减速比合适,电机轴的力矩不是很大,0.2S也没有关系。但安全性要求高的的场合还必须同时加装机械抱闸。

网友G:
小负载的可以,大负载加上制动电阻都不一定行,还要看变频器的牌子,以前有个设备,要求0.5秒内停机,变频器是原配施耐德的,换了台达的,参数设置也一样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楼主:
不知把制动电阻选的小一点,功率大一点,制动单元选电流大的,可不可以

网友E:
不知你的电机是多大的?一拖二同步运行吗?最好按照说明书选配,制动单元一般只有一个规格,如果功率大于75KW以上,一般选用两个以上制动单元。

网友H:
以前用过三菱A044小功率的可以实现0.2S内快速停车。

网友I:
只用于小功率的,

网友J:
要看负载的大小,变频器本身的话,欧姆龙变频器具备滑差补偿功能。可以缩短减速时间,不过具体还要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