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RJ45,原理及降低成本的办法

楼主(2004-11-05):
大家都说传统的串口设备嵌入串口转以太的芯片,降低了成本,怎么理解,还有就是232转RJ45的原理是什么呀.

网友A:
232转RJ45就是协议转换,与232转485本质没什么区别。 但转RJ45需要TCP/IP协议,这个协议比较麻烦。 现在有用51单片机实现的模块,裁减的IP核只有8KB, 可以实现小数据量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