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交流电压检测电路电阻的毁坏的原因

楼主(2004-11-05):
我的PCBA中, 交流检测电路的电阻,和输出电路的压频转换电路中的电阻,有很多毁坏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吗。电阻没有烧毁的痕迹,输入的电压都不过15伏左右,阻值大约是30K左右。

网友A(2009-05-09):
不会是过流了。采用普通1/2W或者1/4W的30K电阻都足够用了。

1、电阻质量严重问题;

2、电阻焊接错误【比如不是30K的,这个可以用万用表初步测量下即可确定】

3、可能是电路图的设计问题,你可以把原理图发过来看看,chaoxitang@163.com

网友B:
过流了。电阻功率小

电阻质量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