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04-11-05):
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增减频率时变频器面板显示的频率值不是连续增减,会出现几毫秒的停顿,然后继续增减,什么原因,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是程序引起的,特别是通讯的时序上一定要注意。

网友B:
是不是plc送出的数就不连续?

网友C:
TO新枪:几毫秒都能看出来,哇塞!太牛了!不过,这要看PLC的通讯是如何做的,因为每一次通讯的完成都需要至少40毫秒。而且,您需要注意PLC这边增减频率的时间。

网友D:
MODBUS 协议一般完成一次要50MS左右。

网友E:
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