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间断双电源切换装置

楼主(2004-11-05):
大家好,我现在碰到了一个头大难题。两路UPS过来的电源经过双电源切换装置后对PLC及计算机进行供电,当其中一路断电后,自动切换到另一路进行供电,但这种切换要求在毫秒级完成,否则PLC和计算机将重启。我询问了ABB等公司的产品都是在秒级才能完成切换,不能用在对PLC供电的场合。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在对PLC,DCS供电的场合下的双电源切换装置?

网友A:
两个电源并联在一起用怎麽样?

网友B:
plc和计算机一般是低电压供电,可以给他单独加一块蓄电池,做为后备电源,并加装停电检测线路,和低压报警电路,当停电时先由蓄电池供电,ups马上补上,蓄电池延时断开,当一号ups电量低报警时,蓄电池补上,同时换二号ups,蓄电池断开。这样蓄电池可以选择容量小点的并加装充电电量,切换装置可以用普通的,自制也行。

网友C:
买一个自动切换装置!!!!微秒级的都有可能会比较贵!!!!

网友D(2005-03-15):
直接把另外一台UPS当成旁路,保持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E:
不会吧,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啊?我用过s7-300,anco easy 2000和ge 90-30,工控机用的台湾研华。都是双回路电源不间断切换,有的没过UPS前就双回路切换,有的过了UPS后双回路切换,都是用2个西门子的接触器自己搭电气回路构成的,没有用过什么专门的双回路切换装置啊。工作很正常哦。我们公司给煤矿做全厂集中控制和密度控制系统,给电厂做输煤控制系统和化水控制系统。没有做过DCS,对此没有评论。

网友F(2005-06-16):
不知道你们UPS是怎么用的,通常一台UPS即可应付意外停电事故—电池供电。双路切换装置如果用接触器切换,DCS系统计算机肯定掉电。两台UPS如果不是冗余设计,输出绝对不能直接并机(否则发生短路事故),较佳方案是两机串联使用:副机主回路接在主机旁路上。

网友G:
在UPS前接两路电源 自己用两接触器可以搞定

网友H:
好象没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I:
如果两台UPS采用双母线方式,一切就没问题了。不需增加任何切换设备。

网友J:
UPS前多接一台备用电源,两路电源就浪费了。 我这有一款电源是直接并在市电上的,切换时间为0.2(平时电源不工作,当市电断时自动切换市电;当市电来时再自动切换退出)用于照明/动力应急的。可以节省一路供电。 备用时间为:标准90分钟(或120分钟),如客户需要可做非标 输入:单相:220V+/-20% 三相:380+/-20% 输出:220V+/-5% 380V 波形:应急时:正弦波; 正常时:同市电 过载:120%时能正常工作 噪音(低):电网有电时,静置无噪音;应该供市电时

网友J:
以上电源采用日本富士变频器

网友K:
冲电: 你好,我对你的介绍,很感兴趣! 请方便的时候,将技术资料Email给我好么? imissyou1980@163.com

网友J:
您好: 我已经发送两附件给你,请注意查收

网友L:
楼上的大哥,你好,现在的UPS不是有零时间切换的吗?有需要可以加QQ:56608415,电话13096360771,邮件:luokun2002@163.com

网友M:
你好!充电大哥,我们公司也需要你说的ups,能否给我也发一份资料,谢谢!zhybsw@yahoo.com.cn

网友J:
你好,文件已发送

网友N:
你好! 冲电,能否给我发一份资料,非常感谢! sujigan@yahoo.com.cn

网友O:
冲电大哥 你好! 我现在做机房监控系统,也许要你说的UPS,能否也给小弟发份资料??? 先道声谢谢了!!! daokejian@163.com

网友L:
易事特UPS900系列和800系列特点如下: 900系列:: 产品特点: 微机控制: 以创新的软件程序控制方式,将复杂的硬件线路,编程于功能强大的微 处理器中,不仅体积缩小,更能降低UPS使用故障率。 RS232通讯接口: 透过RS232数位通讯接口,搭配随机监控软件,可以直接从电脑屏 幕上 了解及控制UPS,以简化网络理工作,并提高计算机系统的可靠性。 高输入功因:电源输入端采用功率因数校正技术使输入功因达到0.95,完全消除UPS 对市电电网的染,因而是一种绿色电源。 集中控制面:一目了然的控制面板将UPS的动转状况,负载状况,电池供电状况等清 晰显示在面板或液晶显示屏上,随时常据UPS供电品质及应用环境的变化。 开机自诊断功能:开机是UPS即开妈进行元件及负载的检查,做便于及时发现问题。 消音装置:面板上的警报消声功能可锡除不必要的吵人声响,在电池低压自动恢复警报, 避免电池过放电。 冷启动功能:独特的直流开机,可在市电中断时用电池组直接启动UPS,充分发挥UPS的  紧急备用功能。 零转换时间:当市电停电或复电时,UPS在市电模式与电池模式之间的切换是完全没有   转换时间的,有效保证了负载运行的可靠性。 双机热备份 :当用户的最重要负载设备绝对禁止断电时,容量6KVA以上的机种,能   够全面支持双机热备份功能,用户可以使用两台UPS进行主、备份使用,当其中一台出   现故 障时,另一台则负责供电。即使出现了UPS故障,用户仍然可以使用到纯净、    安全与稳定 的电源,使断电的危险性降至最小。 800系列: 产品特点: 高智能化 易事特UPS在设计上有RS232通讯口,提供UPS与PC之间的连接通讯,而且在PC上有功能超 强的监控软件配合,能做到: 1、电源状态分析; 2、监看UPS即时状态; 3、自动储存文件; 4、正常开关UPS系统; 5、执行UPS自我诊断测试; 6、可利用本公的SNMP Adapter 进行远程监控; 增强UPS与发电机的兼容性 利用高效率滤波同步电路,快速追踪同步频率及功率渐长功能,降低对发电机的要求,容 量仅为UPS输入功能率的1.25倍速。 LCD显示内容 1、电网输入情况,电池是否正常; 2、电网电压输入傎,UPS输出傎; 3、输出频率显示,功率输出情况关系; 4、充电显示,电池容量,电池供电情况; 5、故障报警信息,并将其记录; 宛广的输入电压范围 165-275V的宽广输入电压范围,UPS在面对输入电压巨幅变动时能正常,并且也减少电池 放电的机会,配合优越的充电器对电池充电,因而增加电池的寿命。 电磁干扰 采用先进的电磁抗干扰技术,达到与其它电子设备兼容的目的,同时零地电压极低,可以 使用在对电磁干扰小的场地。 智能化电池管理 强化改善UPS最薄弱环节,按电池参数曲线始终提供准确的充电电流,提高电池效能。并 可设定UPS定期对电池进行均充及浮充功能,增加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L:
EA-YJ产品技术指标: 功率范围 0.5-40KW 输入 电压 单相220V±20% 频率 50HZ±5%HZ 输出 电压 正常时 同市电一致 应急时 AC220V±5% 频率 正常时 同市电一致 应急时 50HZ±1% 切换时间 小于0.25秒(特殊要求小于0.01秒) 波形 正常时同市电一致 应急时正弦波 应急供电时产间 90分钟(或按要求设计) 接口功能 与消防联动8P干接点/RS232/RS485/SNMP网络适配器 过载能力 负载120%时能正常工作 噪音 有市电时静止无噪音,应急时<55dB 相对湿度 0-90% 环境温度 -24℃ - +45℃ 海拔高度 2000米以下 适应负载 主要用于照明等各种负载 EA-YJS产品技术指标: 功率范围 6-400KW 输入 电压 380V±20% 相数 三相四线+PE 频率 50HZ±5%HZ 输出 容量 6KW-400KW 电压 正常时同市电一致,应急时380V±5%+N 波形 正常时同市电一致,应急时失真度≤3% 频率 正常时同市电一致,应急时50HZ±1% 过载能力 120%正常运行 转换时间 由电网供电转为本电源供电≤0.1秒 电池 免维护密封电池 应急供电时产间 90分钟(或按要求设计) 充电时间 8小时恢复容量>90% 接口功能 与消防联动8P干接点/RS232/RS485 保护 缺相、过流、短路 噪音 市电工作时,静止无噪音;应急供电时小于55dB,75KW小于65dB 效率 应急供电时:90%;电网供电时:趋近于100% 环境温度 -24℃ - +45℃ 相对湿度 0-90% 适应负载 固定频率的电阻性、电感和电容性等无强冲击混合负载类

网友P(2005-08-24):
将两台UPS实行主备机联接,备机输出接到主机的旁路上

网友Q:
我公司的一款快速负载静态切换开关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难题。 它的特点是:切换时间少于1/4周波即5个毫秒;没有运动部件故可靠性高;采用微处理器,全数字控制。 如有兴趣,请来电查询! 上海精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Angel Li

网友Q:
对不起,上海精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51095705

网友R:
设计有问题,考虑重点不对!

网友S(2011-06-07):
我做的切换装置都是无缝切换的,用单片机中断源都检测不到电压跳变,而且在负载不加电容的情况下检测

网友T:
无缝切换?

网友U:
采用晶闸管作为投切元器件的静态旁路开关(STS)的切换时间在两三毫秒,能满足计算机类负载的使用要求。这玩意要求比较高,锁相、市电相位跟踪等等

实在不行楼主可以选用在线式的UPS直接带负载,根本不存在切换的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实在不行楼主可以选用在线式的UPS直接带负载,……

网友V:
楼主说的是双UPS备用式接法,如何切换主副UPS的问题。现在已经有在线式冗余备用的UPS了,选择这样的UPS是第一方案;其次就是将备用的UPS的主回路接到主UPS的旁路上;还有9楼讲的双母线方式我不太懂电气问题,所以建议楼主向他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