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WIN SFC编程时如何使用

楼主(2004-11-05):
SFC编程时怎么编呀,由于很少使用sfc编程。有些迷茫,那些符号如何使用呀,是什么意思怎么转移都画不出来往向的,还有初始状态如何编程???FXGPWIN里如何用,哪位讲讲呢

网友A:
SFC要结合步进指令,并且要有很适合的工艺流程才好用,其余状况下,不太适用,拙见

楼主:
主要想清楚FXGPWIN中SFC编程里那些编程元件符号都是啥意思,很少有书上介绍的。 用步进指令那不成步进梯形图,或指令语句程序。我的意思用SFC编程时具体怎么来画。SFC图中梯形图部分怎么来画?

网友B(2005-11-29):
可以看看SFC的手册,工控网上就能下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甲方要求用SFC,我觉得是一种大脑进水的表现。没有梯形图和语句表好用。因为用的人少,还是不学的好。

网友C:
想法错误,其实SFC很简单的,你只要有一本FX系列的厚厚的编程手册,沉心其中2、3天就可以弄懂了,尤其是你有了梯形图编程基础了以后。
SFC是高起点的,一旦你掌握了以后,对于自身有莫大的好处的,尤其是程序超过1000步以上的时候,用梯形图编程,对于调试、修改错误来说,太难了,如果你能掌握SFC,那么简单明了。
人微言轻,说一句:“还是弄本编程手册,学一下把”

网友D(2008-01-09):
在FXGPWIN里,只能用指令表语言或梯形图语言编程完后转换为SFC图,你见到的SFC图不能编辑,只能看。

网友E:
SIREN说得对,好象没人直接用SFC编过,虽然说明书上说可以编。

网友F:
这个SFC编程是有点不好理解.

网友D:
顺控功能图,在生产线上多。

网友G:
深有同感,我用普通梯形图编程,觉得非常简单,一目了然,共用了100步。同样的程序,我用SFC编程用了150步,自己看了都有点稀里糊涂。

网友D:
用顺控一目了然,步序、程序跳步等非常直观。

网友H:
有同感.就是STL吧!我头都晕了,还没有理解是怎么一会事!!

网友H: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用七个气缸做一个送料一个下料的机械手是用SFC好还是不用好这个程序大概有200步的样子

网友I(2008-03-06):
sfc好多了,stl步进会的话,学个一天多就可以学会sfc编程。我现在正在搞sfc编程,发觉还是它好用的多。特别是中到大型程序。

网友J:
步进的好懂.呵呵

网友K(2009-08-17):
用SFC编程数据怎么处理

网友L(2009-12-17):
一下子觉得SFC真让人无从下手,还是准备花点时间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