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4-11-05):
求教大家一个问题,西门子200系列的PLC,其中的定时器在之前的状态位,如:我取m0.0,后面是TON 33定时器,当M0.0从0到1时开始计时,当达到计时点时,M0.0复位,此时好像定时器不复位(因为复位以后,我在置位,定时器T33还是从断电时的时间开始计时,不复位)问大家,200是不是这样的,因为S7 V5.1编程软件中,300和400系列PLC中定时器在之前状态位变化前后定时器都复位!

网友A:
你是否用的是有记忆的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33,如果是的话,只有用复位指令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