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的频蔽问题

楼主(2004-11-05):
受电磁干扰,有何解决良策?

楼主:
s5的数模转换信号,受干扰后数值有变化,影响产品质量

网友A:
所有电缆电线用屏蔽线,强弱电分开走线,电控柜采取屏蔽措施

网友A:
还有啊,找到干扰源,采取措施把他屏蔽掉,如金属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