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在车用电源系统中的应用(转贴)

楼主(2004-11-05):
摘 要:介绍了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在地面车用电源系统中的应用,实现了对车用电源系统输出电流的隔离测量、控制,解决了地面车辆的大功率发电系统的限流保护问题。 关键词: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车用电源;应用 1 引言 地面车用电源系统(以下简称电源系统)输出电流的检测与控制,直接关系着电源系统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并影响车辆的运行状况及车辆的可操作性。由于车辆复杂的使用条件导致车用电源的负载变化较大,随之电源的输出功率也将发生较大变化,若对电源的输出电流不加限制,会造成电源因过载而发热,影响其功率输出,严重情况下会导致电源永久失效。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以下简称传感器)在车用电源系统中的应用,实现了对电源系统输出电流的隔离测量,并通过反馈控制电源系统的输出电流。当电源的输出电流接近电源系统的设计功率输出时,电源输出电流将不再增加,从而限制了电源系统的输出功率,保护了电源系统不会因用电负载的变化而损坏。 2 闭环霍尔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自1879年美国物理学家Edwin Herbert Hall发现霍尔效应以来,霍尔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控制的各个领域。随着元器件工艺技术的发展,由霍尔器件应用开发的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的性能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闭环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的研制成功,大大地扩展了该项技术的应用领域。 2.1霍尔效应及霍尔器件 霍尔效应是霍尔技术应用的理论基础,当通有小电流的半导体薄片置于磁场中时,半导体内的载流子受洛伦兹力的作用发生偏转,使半导体两侧产生电势差,该电势差即为霍尔电压VH,VH与磁感应强度B及控制电流IC成正比,经过理论推算有式(1)关系。 VH=(RH/d)×B×IC(1) 式中:B为磁感应强度; IC为控制电流; RH为霍尔系数; d为半导体厚度。 式(1)中,若保持控制电流IC不变,在一定条件下,可通过测量霍尔电压推算出磁感应强度的大小,由此建立了磁场与电压信号的联系。根据这一关系式,人们研制出了用于测量磁场的半导体器件,即霍尔器件。 2.2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是利用霍尔器件为核心敏感元件用于隔离检测电流的模块化产品,它的工作原理是霍尔磁平衡式(或称霍尔磁补偿式、霍尔零磁通式)。众所周知,当电流流过一根导线时,将在导线周围产生磁场,磁场的大小与流过导线的电流大小成正比,这一磁场可以通过软磁材料来聚集,然后用霍尔器件进行检测,由于磁场的变化与霍尔器件的输出电压信号有良好的线形关系,因此,可利用霍尔器件测得的输出信号,直接反映出导线中的电流大小,即 I∝B∝VH(2) 式中:I为通过导线的电流; B为导线通电流后产生的磁感应强度。 当选择适当的比例系数后,上述关系可以表示为等式。 对于霍尔输出电压信号VH的处理,人们设计了许多种电路,但总体来讲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开环(或称直测式、直检式)霍尔电流传感器;另一类为闭环(或称零磁通式、磁平衡式)霍尔电流传感器。针对霍尔传感器的电路形式而言,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将霍尔器件的输出电压用运算放大器直接进行信号放大,得到所需要的信号电压,由此电压值来标定原边被测电流大小,这种形式的霍尔传感器通常称为开环霍尔电流传感器。开环霍尔传感器的优点是电路形式简单,成本相对较低;其缺点是其精度、线性度较差,响应时间较慢,温度漂移较大。为了克服开环传感器的不足,上世纪80年代末期,便出现了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磁平衡式的,即原边电流(IN)所产生的磁场,通过一个副边线圈的电流(IM)所产生的磁场进行补偿,使霍尔器件始终处于检测零磁通的工作状态。当原副边补偿电流产生的磁场在磁芯中达到平衡时,即 N1×IN=N2×IM(3) 式中:N1为原边线圈的匝数; N2为副边线圈的匝数。 由式(3)可以看出,当已知传感器原边和副边线圈匝数时,通过测量副边补偿电流IM的大小,即可推算出原边电流IN的值,从而实现了原边电流的隔离测量。 3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主要性能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是近10年来出现的高技术模块化产品,其性能大大优于开环霍尔电流传感器,同时与传统的分流器或互感器的电流测量方法相比亦有许多优点。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主要有以下特点: 1)可以同时测量任意波形电流,如:直流、交流、脉冲电流; 2)副边测量电流与原边被测电流之间完全电气隔离,绝缘电压一般为2kV~12kV; 3)电流测量范围宽,可测量额定1mA~50kA电流; 4)跟踪速度di/dt>50A/μs; 5)线性度优于0.1%IN; 6)响应时间<1μs; 7)频率响应0~100kHz。 4 传感器在车用电源系统中的应用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应用范围很广,目前已成功地应用于逆变焊机,发电及输变电设备,电气传动,数控机床等工业产品上。我们假以南京中旭的额定电流为300A的HNC-300S型霍尔电流传感器为例,说明这种传感器的应用(传感器电参数略)。在某型地面车辆上装备了一套独立的大功率发电系统,该发电系统设计选用了HNC-300S型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作为系统电流检测部件,通过对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处理,设定限流工作点,确保发电系统的输出功率不高于发电机的额定功率。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HNC-300S的应用,很好地实现了上述应用目的。 当发电机G输出正端汇流母线穿过HNC-300S的原边电流穿孔,由传感器HNC-300S检测发电机的输出电流,传感器的输出IM与发电机控制盒相连,由发电机控制盒设定发电机的输出电流控制点,依据此信号,对发电机的输出电流加以限制,避免发电机因输出功率过高而发生故障或损坏,从而保证发电系统正常工作。 5 结语 该传感器能够满足车用发电系统对电流检测的技术要求,已在多套地面车辆的发电系统中应用,并按相关标准进行了实验测试,测试结果受到专家的肯定。

网友A(2008-04-22):
先熟悉一下这些东西!

网友B(2008-07-21):
很好的东西,刚做项目就有霍尔传感器。

网友C(2008-12-08):
万能输入输出智能隔离变送器/传送器
特点:
万能信号输入输出
输入输出信号参数任意修改无须改动变送器硬件
电脑USB连线变送器修改参数无须外接电源
电脑USB连线变送器修改输入输出信号参数
电脑USB连线变送器校正输入输出信号参数
变送器可对输入参数进行加减乘除运算处理后再变送/传送
输入取样时间 <200ms
A/D 解析度 16 bits
隔离电压:4KV
输出解析度:0.6 μ A(15 bits)
输出反应时间:<200ms
共模拒斥比(CMRR)>80 dB

详情访问 :赛德科技    http://www.171999.com

网友D(2009-06-29):
尊敬的先生:
设计需要200kHz脉冲直流电流传感器,最大电流300A,最大电压600V,其余指标相
适应,用途为限流及软启动,倘有合适的型号可供参考,烦请指点,谢谢!
江苏省常熟市吴栋梁

网友E(2009-12-21):
在销售的队伍中,有很多猪一样的销售人员,销售找不到客户,不知道什么样的客户可以给他订单,总是在一些不能给他订单的人面前,像苍蝇一样嗡嗡,很是讨厌,败坏了销售队伍的信誉,就像楼上这2位,这都搞技术的人看的文章,你琢磨能买你多少东西?

网友F(2012-03-28):
深圳科立恒电子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数字仪表,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功率变送器,频率变送器,数据采集器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房监控,电池检测数据采集器,电镀化工,铁路机轨检测,船舶控制等行业!
公司网站:www.szklh.com  联系人:张吉祥  0755-83975487-288   15813812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