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PLC有输入无输出怎办?谢谢!

楼主(2004-11-05):
求助:三菱PLC有输入无输出怎办?谢谢!

网友A:
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程序里的条件没有满足,这可以用在线监视可以查出,二是PLC坏了,可能是输出继电器坏了,也可能是PLC板子坏了,干脆换个PLC吧

网友B:
禁止输出继电器是否on

网友C:
1:检查PLC运行灯是否亮,错误指示灯是否亮,如果错误灯亮表示内部程序已经丢失. 2:检查PLC内部辅助继电器M8034是否已经置位.用PLC监控可以查出.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兄台的指点,你们的提议对我帮助很大,故障已修复。 谢谢!有机会再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