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iew触摸屏幕与FP1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4-11-06):
我用的触摸屏是MT508S,PLC是松下FP1 C24(不带RS232口),连接时用的PLC的RS422编程口跟触摸屏RS485口,触摸屏的设置按手册上设置的,PLC上的设置也是一样的,但连机时显示 PLC no response,在线模拟也是一样.搞了半天,后来我将PLC设置中的RS232口禁用,PLC编程口的旁边有一个拔动开关,将它拔到9600位置,再在线模拟,能连接上,但触模触模屏上的位设定开关(地址:R1)时,显示 PLC response error   Always response error ...delay... 不知错在哪里?请斑竹或那位大侠指点,我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2008-01-30):
通讯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检查线 参数
看看屏的手册

网友C: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D:
检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