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系统中内置制动电阻的计算

楼主(2004-11-06):
我正在进行交流伺服系统主回路的设计,目前遇到内置制动电阻的设计问题。 我是这样做的,应该是哪个环节或者基本概念出问题了,但是我找不到,请大家分析分析: 我是以1个充放电的周期来考虑的。充电就是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给电容C充电,使电容C上的电压上升;放电就是电容C上的储能通过制动电阻R消耗掉。如图所示: 假定已知泵生电压动作的上限为V1=372V,下限为V2=310V(取V1=1.2Ud、V2=Ud,Ud是正常时的直流母线电压),滤波电容为C=2820uF,求制动电阻为R=? 电容上的储能:Wc=1/2×C×(V1*V1-V2*V2)=59.62焦耳 按照RC串联放电回路的计算方法: V2=V1×e-t/RC ,可得:t=-R×C×lnV2/V1=0.000514×R (秒) 再设电容上的储能全部通过制动电阻转化为热能 按照能量守恒的原理Wc=Pr×t 耗散在制动电阻上的功率Pr=Wc÷t=59.62÷0.000514R=116000/R,我看到的内置制动电阻一般是几欧~100欧,按照100欧来计算,Pr=1160W;按照10欧计算,Pr=11600W。显然这个电阻的瓦数计算的不正确。这就是泵生管工作一个周期,制动电阻上的功耗。以上计算并没有考虑负载惯量的影响,主要是我认为泵生电压的产生肯定是负载惯量引起的,但是产生的能量也要通过电容C来储能以及通过制动电阻R来释能,因此可以简化成为RC串联等效电路来分析。 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它的原理也是能量守恒,具体如下: 电机在减速期间的由于负载惯量回馈给系统电容C上的能量Wc=1/2×JL×(ω1*ω1-ω2*ω2) , 设减速时间为t,则耗散在电阻上的功率是Wc=Pr×t。这样计算Pr就会小很多,因为这里的时间t是整个过程的总时间。 现在请大家支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