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3150和单片机共同完成通信时,如何连接

楼主(2004-11-06):
求助:神经元芯片串行通信太慢,加单片机进行串行通信并与神经元芯片并行通信,神经元芯片和单片机之间应是如何通信,单片机主还是神经元芯片主?

网友A:
我用的是单片机做主,不过我的程序比较简单不能双向传输数据,只能由单片机向3150发数据,连接时,把3150的IO0到IO7连到单片机任意的8位管脚上,另外的3个IO口你就看着连吧,方便步线就好,另外你也可以用双口RAM作3150与单片机的缓冲,效果会更好,网上有介绍如何用的,不过成本………………

网友B:
单片机做主,Echelon网站上有一个相关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