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怎么理解多轴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4-11-06):
现在有很多种的运动控制卡是有3轴乃至更多轴的,我是刚刚开始接触运动控制卡,在空间中三轴不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运动了么,那么多增加出来的轴是怎么回事!请哪位大侠多多指教! 另外在上下,水平上要求做定位很高(10um级)的曲线运动,而且还要在运动过程中进行复杂的加速,匀速,减速运动,这样的功能该怎样对运动控制卡选型呢?

网友A:
在空间三轴就可以完成所有运动,有这样的观点一定是中学物理没学好。 在三维空间,描述一个没有形体质点,有三维平动就够了;描述一个不会变形的刚体,在三维平动的基础上,还要再加三维转动,也就是说,6个自由度;对于可变形的一般物体,其维数是不确定的。

网友B:
刘老兄说的非常正确,现实的空间描述至少六个自由度:上下、左右、前后、俯仰、偏向、滚转。你如果是要实现平面曲线运动,两轴插补就够了,有时可能需要第三轴附加。调速这些是卡本身的附加功能,如电子齿轮等。 花絮:有个人也曾信誓旦旦对我说三轴确定一个物体,我解释了好久也没变过来。他大学还是学物理的,中科大毕业。

网友C:
请问多轴联动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比如要走一条空间曲线,至少要三轴联动。

网友D:
多轴联动和多轴同步控制有关系嘛?

网友B:
多轴联动可以说是多轴同步控制,对轴与轴间的位置速度关系有更严格的要求。多轴同步控制有时控制的是独立轴。

网友E:
请问:六轴联动又怎样描述?九轴呢?

网友B:
六轴联动最典型的是Stewart平台,九轴联动在一些复杂机械手上可能以看到,很少见。

网友E:
请问ccbq: 六轴联动是否这样描述:其中三轴是三坐标轴向联动,余下三轴是以三坐标为轴心联动转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解释,对于卡的选择我也基本可以定在4轴卡上。工作中水平上有转动,上下和XY平台可联动。但是对于我上面要求的定位非常精确如果选用国内的控制卡那些是可以推荐的呢?南京顺康的卡怎么样?

网友B:
在控制上,轴是自由度的通称。实现一个刚体的空间姿态定位,至少要六个自由度。你所描述的系统是三轴平动加三轴转动,较容易理解,实际上像Stewart平台那样六根轴都是伸缩的也可以实现空间六自由度。我举Stewart平台的例子是因为每根轴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三平动三转动在缺少某一轴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其它轴的动作,也就是说相对独立。换句话说向量{i,j,k,u,v,w}!={i,j,k}+{u,v,w}。 TO楼上: 听说固高的还行,老板都是海归派。

网友D:
TO ccbq: 你好!能不能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法,比如qq或E-mail,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谢谢 我的qq:9574146 e-mail:mogui_wg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