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的combobox?

楼主(2004-11-06):
我在ifix中添加了一个combobox。可是无法编辑它的下拉列表。请问如何解决? qq:184568603 email:dominic@emails.bjut.edu.cn

网友A:
用vba 脚本。例如 Private Sub CFixPicture_Activated() ComboBox1.AddItem "aa" ComboBox1.AddItem "bb" ComboBox1.AddItem "cc" End Sub

网友B:
呵呵,补充一下 如果要选择其中的项目,可以使用 ComboBox1.ListIndex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