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阻容保护电阻经常烧损

楼主(2004-11-06):
请教各位高手,交交变频系统中可控硅阻容保护电阻经常烧损,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建议选用RNWF型无感电阻. RNWF型无感大功率电阻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晶闸管等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吸收阻尼电阻,它与无感脉冲电容等匹配主要吸收来自外电路的du/dt,同时也吸收大功率电子电力元件关断时产生的剩余载流子,以及限制大功率电子电力元件开通时的峰值电流。 这种电阻电感很小,小于0.4μH; 耐大电流冲击,热容大,同样的温升可吸收较大的电能。适用于中、高频电路,大电流脉冲电路,高电能吸收电路,间歇供电电路。产品造型多样,有多种系列、功率及阻值范围广可供先选择,最大功率可达几十千瓦。 联系电话:025-58840166 联系人:谢伟彬

网友B(2005-03-16):
用氧化锌晶闸管过压保护器 联系:0512-68410244-85 徐先生

网友C:
功率选小了

网友D(2005-04-19):
从烧的是阻容保护来看,可能是使用过程中出现过压了,更换功率大一点的或者使用氧化锌晶闸管保护就好了。

网友E(2008-05-16):
电容器的容量要选择合适,耐压要足够高。按国内现有的几本可控硅书籍计算的电容器耐压数值是大大的偏低。

电阻值要合适,功率要足够大。

网友C(2008-06-26):
电阻的功率选的小了。如果用霍尔电流去检查电阻流过的电流,就会发现尖峰电流很高,I2R,电流的平方导致电阻的发热会很高(比想象的)。

F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