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可否更改使用默认端口

楼主(2004-11-06):
ModbusTCP可否更改使用默认端口,不使用502,而使用其它的端口?

网友A(2005-03-24):
这是一种标准,更改的话也可以。 msn:yaly163@hotmail.com

网友B(2005-08-05):
可以,很多都提供选择,比如501

网友C:
国标要求一定要开放502端口的,因为使用502端口已经是一个标准,如果要用其他端口也可以,但最好是同时开放502端口。向我们自己的服务器就是用4660和502。

楼主(2005-11-08):
让更多的客户和采购商找到你!!

http://china.53trad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