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A500的变频器的绝症

楼主(2004-11-06):
三菱A500的变频器开机以运行就报:E.OC1,后来主模块不通电,输出三相电流传感器的三个输出点也与cpu扳断开,故障依旧,请问各位这是啥问题?

网友A:
只要不装模块开机就会报:E.OC1,估计驱动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模块是好的,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我们维修好多次这个故障,每次的故障点不一样。 我们可以维修,只要发板过来就行了。 www.dgk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