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安川616G5跳cpf00

楼主(2004-11-06):
大家好,我现有一台安川VS616G5 11KW的变频一上电就出现CPF00,望各们前辈赐教!

网友A:
主板有问题,通常要换板,主板能修好的机会不大。

网友B:
我有安川616G5主板,xmkzj@163.com 13950016679柯

网友C:
换EPROM或CPU通常能修好

网友D:
你好: CPF00我修复过几台。有兴趣打电话给我。 021-62141466赵先生

楼主:
TO:变频器维修中心 费用是多少?

网友E:
先把好的相同型号的616G5的EEPROM拆下来,然后通过相应的烧录器把里面的数据读出来,在把数据灌到坏的那台G5的EEPROM,应该就可以了。单纯换新的EEPROM是不行的,616G5的EEPROM里有识别码。如果你是单位用户的话,还是给专业人员来进行操作.

网友F:
SZ-ZXF你好!我这有好几十块电路板都怀疑是EEPROM坏,是进口的PVC管材生产设备用的,你若有兴趣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