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38型

楼主(2004-11-06):
无法用端子控制运行 只能面板操作 我用的模拟量控制(电位器)

楼主:
是的LCC我设置的是NO 并且电机和变频器是匹配的 运行我用的是LI1和COM

网友A(2005-08-31):
你用的是0-10V还是4-20mA,用的外部电源还是,变频器自身的电源,检查是否电源没接?

网友B(2005-11-25):
控制电源是外部电源是用LI1和COM,是变频器自身的电源用24v和LI1

网友C:
你肯定没有设置操作方式,有面板操作,有外部端子操作,你要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