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安川的?

楼主(2004-11-07):
不知那位大哥能否告知安川VS-616G5的调试方法.我厂的一台现参数已乱,无法正常运行,但说明书又丢了,我想把它恢复出厂值,再用外部电位器调速.外部一个开关启停. 还望哪位大哥能告诉需要修改哪几号参数? 先在这里谢了..

网友A:
A1-03改为2220(二线式复位),B1-01和B1-02改为1(外部端子控制),端子11公共,1正转,2反转。13、15、17接电位器(13是输入,15是正电压,17是0V) 变频器专业维修及配件网:www.dgk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