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球磨机

楼主(2004-11-07):
各位大虾,求助:铭牌为380V 110KW COS0.89. 实际400V 实测电流130-160A(单相)是对的吗?那这台机器功率因数是多少了?谢谢!

网友A(2004-12-15):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网友B:
功率因数不会变吧。

网友C(2005-08-12):
球磨机可以节能,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球磨机自寻优测控系统的厂家。 中储式球磨机制粉系统智能测控、优化决策支持系统,将实现制粉系统过程参数的软测量和状态诊断、球磨机智能控制、运行优化和操作指导,达到每吨煤降低单耗20~30%的节能效果,从而有效降低发电成本。 系统功能 1、参数软测量及数据挖掘 1.1基于软测量技术,通过球磨机振动、差压、电流等多信号融合检测球磨机料位; 1.2 通过差压法及数据挖掘检测热风量、再循环风量及排粉机入口总风量; 1.3 在软测量系统中输入给煤机信号和电流、磨煤机进口和出口温度、磨煤机出口负压、磨煤机压差、磨煤机电流和功率、排粉风机电流和功率等测量参数,通过软测量可实现制粉监控系统所需的其他特征量的软测量。 2、系统智能控制 2.1 实现球磨机工况识别与优化:基于各种先进技术,建立球磨机运行工况的识别模型,能识别球磨机运行区域与工作状态,实现工况优化;系统能在运行中在线进行自学习。 2.2 实现球磨机最佳负荷的智能控制:基于料位、风量、粉量的软测量,按照制粉出力自动控制给煤量,保持与钢球装载量相适应的最佳料位,使球磨机稳定运行于优化区。可降低磨煤电耗、保护钢瓦、减缓钢球磨损。 2.3 制粉系统全过程程控启动和停止:实现制粉系统程控启停及无扰动倒风控制,可切实保证锅炉燃烧工况的稳定。 2.4 报警与保护:系统对磨进出口差压和磨进口温度的超限实施诊断与保护。 3、状态诊断、操作指导与运行优化: 3.1 通过神经网络建立模式识别与诊断模型,可识别球磨机不同的工况区,使控制系统安全运行于优化区;可对空磨、满磨等异常或故障工况进行诊断与报警。 3.2 对球磨机空磨启动、停磨吹空、正常运行等不同工况的振动信号进行频谱分析,计算不同频段的谱密度,并辅以球磨机电流等信息,可对球磨机钢球装载量及钢球配比进行状态检测,并对钢球添加等提供操作指导。 3.3 优化磨煤出力、通风出力和干燥出力,确定与钢球装载量相对应的最佳球磨机料位(磨出力)和磨最佳通风量,以利于降低制粉单耗及发电成本。 3.4 按综合降低发电成本为原则,协调锅炉效率(机械不完全燃烧损失)与制粉电耗的关系,确定经济煤粉细度,从而指导粗粉分离器挡板开度的合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