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616G5 怎么用?

楼主(2004-11-07):
大家好.请问谁对安川VS-616G5变频器了解,我厂的一台7.5KW变频器可能是参数调乱,说明书又丢了,我想把它恢复出厂值.再设为电位器调速,外部一个开关启停.各位能否告之该怎么操作,修改哪些参数? 不甚感激...

网友A(2005-01-14):
我可以告诉你

网友A:
改面板操作:1将A1-04改成0000就是清除密码(与A1-05一致就可以,同时按RESET和MENU就出05) 2将A1-01的0改成4,将必要的参数更改相改成最大权限。 3将B1-01频率控制由端子改成数字面板即1改成0 0将B2-02运行控制由端子改成数字面板即1改成0 5将U1-01运行频率由20改成50

网友A:
为什么我昨天给你回了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