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器论坛欢迎大家的加入

楼主(2004-11-07):
大家好,有个软起动器论坛,群号为:6880373,欢迎大家的加入,以探讨现在非常流行的软起,验证的时候最好输入几个品牌的软起.

网友A:
好啊!我加!!!

网友B(2009-03-10):
正泰njr1d软起动器

网友C(2010-03-15):
                               晟欣电气SFR04智能型三相异步电机软启动器

SFR04系列电机软起动器产品主要由晶闸管元件、铝合金散热器组件、进出线母线排、计算机控制组件、显示操作控制组件、控制电源组件、温度传感器及外壳等部件组成。

安装方式为立式安装,上三进线、下三出线。

SFR04系列电机软起动器有多种结构形式,如:壁挂式、柜装式、抽屉式、户外式等。标准壁挂式软起动器适合安装于电气控制盘柜内使用。抽屉式软起动器最大标称电流为150A,其尺寸制作成GCK、GCS等标准抽屉单元,用户安装极其简单。柜装式软起动器是将软起动器装于电气柜内,并加装了相应的进线断路器、旁路接触器、电压、电流表等低压电器,用户购买后可直接安装使用,无须配置其它外围电器。

SFR04性能特点

该系列为SFR软起动器的最新产品,性能更加卓越、附加功能更加丰富,SFR04系列软起动器除了具有上述SFR03系列产品的性能特点外,还具有如下新增功能:

u 强大的人机交互界面:LCD液晶显示,中/英文可选,显示更加直观,操作更加便捷。

u 起动模式更加丰富,具有电流限制、电压斜坡、电流斜坡、脉冲突跳等六种起动方式可供选择,充分满足工业领域各种应用的需求。

u 全面的监视功能,可对进线电压、三相电流及平均电流分别检测和显示。

u 完善的计算机综合保护功能:三相电流不平衡保护、热过载(反时限特性)保护、过流保护、进线缺相保护、出线缺相保护、过电压保护、欠电压保护等多达12种保护。

u 动态故障记忆功能,可记录三次历史故障信息,便于查找故障原因。

u 完善的外围接口:一路4~20mA模拟输出接口、三路继电器输出接口,其中可编程继电器输出口用户可自由设置为多种软起动器工作状态之一,具有强大的灵活性。

u 具备工业现场总线通信功能,标准MODBUS通讯协议,可选择RS232接口或RS485接口。

主要产品标准

SFR03系列软起动器全系列符合以下国际、国内产品标准。

IEC 60947-4-2: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 Part 4-2: Contactors and motor-starters –AC semiconductor motor controllers and starters

GB14048.6-200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第二部分 交流半导体电动机控制器和起动器

JB/T 10251-2001:交流电动机电力电子软起动装置

GB14048.1-2000: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总则

GB3797-89 :电控设备 第二部分 装有电子器件的电控设备 qq670501245  15091898990 http://www.mlarm.com 王小姐

网友D(2010-06-23):
欢迎进入:西安西普公司的软启动器论坛,网址为http://hi.baidu.com/软启动器论坛

网友E(2010-10-28):
软起动器485通讯系统开发:

软启动器远程监控系统方案

基于RS-485接口实现软启动器的远程监控系统(一台电脑控制多台软启动器)。
1.RS-485特点:
(1)抗噪声干扰性好。
(2)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3000米。
(3)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因此RS-485接口适合用于构建软启动的远程监控系统。
2.系统总体设计

图1 远程监控系统
2.1 软启动器远程监控系统框图
需要设计的硬件包括:
软启动器的通信接口,RS-485通信接口电路使用MAX485芯片;
串口转换器,类似于网关的作用,协调多个软启动器的数据通信。
需要设计的硬件包括:
单片机端通信程序;
PC端通信程序。
2.2 单片机端通信设计
单片机通信程序的主要部分为串口初始化,发送和接收数据程序。
因此需要对软启动器的主程序进行改进,增加串口初始化,发送和接收数据程序。
这部分工作可以你方来做。
如果由我方来做的话需要提供主程序。具体要看是汇编源程序还是C源程序,难度是不一样的。
2.3 PC端程序设计
电脑的控制界面由我方来设计完成,包括界面、接收发送程序、以及其它你方要求的数据处理程序。
交流电话:13777857118

网友F(2017-09-18):
德力西软启动器是一家具有几十年的大品牌,工艺先进,价格美丽,品质卓越,联系电话18257700579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6264859980

网友F:
联系电话18257700579德力西软启动器是一家具有几十年的大品牌,工艺先进,价格美丽,品质卓越,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6264859980

网友G:
好多年都没有用过软启动器了,之前用过施耐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