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求助:20KVA的UPS的接线大小

楼主(2004-11-07):
求助:我公司新装一台山特20KVA的UPS,是三相输入,因为容量比较大,所以必须到楼下取输入电源,大约有100米。那该用多大截面积的线?用电线好还是用电缆好?如果用电缆,该用多大的?谢谢啦。

网友A:
每根10平方就行了,电线便宜电缆贵你们可以自己选择.

网友B:
你输出呢,如果是单相输出的话,最好要大一点,如16MM

网友C:
UPS电源应该考虑到:当电池的电全部放光后,上电时要有2倍于正常值的负荷.如果只计算安全电流,不考虑电压降等其他因素,至少选择16平方的,最好选25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