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3.5下如何解决画面由高分辨率转低分辨率

楼主(2004-11-07):
各位前辈,我的画面已经做好,可突然发现项目上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最高为1024*768,而我的画面是在1280*1024下作的,转过后图像失真啊!请教!!

网友A:
自认倒霉了

网友B(2007-11-02):
具我所知,的重新做一遍.最好换个显示器,会更剩功.求ifix3.5软件一套.不知楼主肯帮吗?

网友C:
我可以提供一套ifix3.5,准备付多少金子。

网友D(2008-04-24):
要重新做的,还有,注意有时厂家是宽屏。

网友E(2008-07-18):
在画面的属性里设百分比,别设像素。

网友F:
一是一副一副的改,二是里面有一个1024*768的VBA例子,通过编程实现你所要的分辨率。

网友G(2008-08-27):
最好是同分辨率下开发,如果需要自动切换的化,得用脚本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