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將常被詢問的問題集FAQ

楼主(2004-11-07):
以下是許多台達PLC用戶集會提出的部分FAQ,先在此公布,日後會以新標題逐一於論壇內發表。 1) How to use the IFD8500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to login to PLC RS485 port if the RS232 porthas been use to communicate to HMI ? 若PLC的RS232埠介面已被使用,如何使用IFD8500轉換器連接至PLC的RS485埠介面? 2) Use EH series how to connect to modem for remote monitoring. EH系列PLC如何連接數據機作遠端監控? 3) Use EH series to communicate to another EH PLC, in master/slave configuration. 在主/從式的配置架構下,如何以EH系列通訊連結其他的EH PLC? 4) Use Delta plc to communicate using MODBUS RS485 to 2 delta inverter&2 delta servo at the same to give run signal,speed ref ,monitoring drive status where the PLC act as master,how to optimise the communication btw them. 使用台達PLC做為主機(Master),,其通訊利用MODBUS RS485同時連接二台台達變頻器及二台台達伺服驅動器,下達運轉、速度並監控驅動器的狀態,如何在他們彼此間最佳化? 5) How to use alarm device command(ANS,ANR)? 如何使用警報點命令(ANS、ANR)? 6) How to communicate to a analog module like DVP-06XA-S using DVP-SS or DVP-SA using RS485? 使用DVP-SS或DVP-SA的RS485介面,如何通訊連結至一台類比模組,如DVP06XA-S? 7) How to use the fuzzy temperature control command,FTC? 如何使用FTC模糊溫度控制指令? How to use set the RTC in PLC&use the RTC in PLC for alarm logging in HMI instead of using HMI RTC? 如何使用PLC的RTC萬年曆?如何使用此RTC將異常記錄於PLC以取代使用HMI人機的RTC? 9) How to write the PID applications? 如何寫PID的應用? 10) How to do scaling &conversion for analog module directly.Example, the raw analog input is 4-20mA,&the engineering unit is 0-100m/min, if there any shortcut where i can directly convert these raw value( mA,V) to engineering unit without writing long formulas in PLC? 如何直接定義及轉換類比模組?例:未經處理的4-20mA類比輸入,其工程單位為0-100m/min,是否有簡易的方法,可以讓我直接轉換這些未經處理的資料(mA, V)成為工程單位,而無須撰寫繁雜的PLC程序? 11) How to do floating points calculations in plc? 在PLC內如何作浮點運算? 12) Any other features in Delta PLC which is suitable for process control which requires extensive calculations,PID,logging in data values,alarms etc. 台達PLC特色中,其他適合作程序控制需求額外演算、PID、資料值記錄、異常等? 13) Use EH series or DVP01-PU-H high speed pulse output expansion module to run positioning to delta servo using commands like ZRN,PLSV,DRVA,DRVI,PLSY,PWM,PLSR,GPWM. 使用EH系列或DVP01PU-H高速脈波輸出擴充模組,如ZRN, PLSV, DRVA, DRVI, PLSY, PWM, PLSR, GPWM指令,在台達伺服上執行定位? 14) How do configure&program for high spd counter inputs using MPU or DVP01-HC-H module&commands like DHSCS,HST commands? 在主機(MPU)或DVP01HC-H模組,如何配置與設計高速計數器輸入,如:DHSCS、HST命令? 15) How to write interrupt program to switch to interupt routine when detect interupt signal? 當真測到中斷信號,如何寫中斷程式切到中斷副程式中? 16) When&how to use watchdog(WDT)&constant ramp time for RAMP command? 看門狗(WDT)、RAMP指令對固定斜率時間,何時以及如何使用? 17)How to use Matrix command? 如何使用矩陣指令? 1 How to use memory command,MEMR,MEMW? 如何使用MEMR、MEMW記憶體指令? 上面所列均為用戶最常碰到的問題,日後會陸續以不同主題發表方式來答覆,當然也希望各位前賢大大能不吝提供解決方案喔!小弟認為:可以完全答覆上面所有問題的人,應該可以作為台達PLC在當地應用技術的權威代表喔!

网友A:
很好的题目!

网友B:
1.将RS-232数位信号转换成RS-485/RS-422差动信号,让只含有RS-232介面的设备在不需要更换任何软件、硬件的情况下,皆能与RS-485网路相连接

网友B:
2.可以用IFD8510信号再生器

网友B:
6.用FROM和TO可以吗?

网友C:
我有一台西门子S5-135PLC,CPU:S5928B,它读取一个4-20MA信号, 这个信号当它是4MA时接到两块地址不同,其它都相同的模板上,为什么同一CPU读入的数值不一样(量程卡也一样)?数值大概3倍之差 请教各位高手。不胜感激。我的邮箱:guanfei2001@sina.com

网友D(2005-01-02):
各位业界大哥,那里有工控的基础知识,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B:
2.加功能卡和MODE就可以

网友B:
3.可做485或LINK连接

网友B:
3.RS485或者LINK就可以

网友B:
4。用LINK最好

网友B:
我怎么不能发贴了,前面我说了点,后面就不能发了,请李宏宇工程师看看

网友B:
5.报警输出专用指令,ANS是报警时间到置位,ANR报警复位

网友B:
6.使用485即可,MODRD和MODWR

网友B:
7.使用FTC S1 S2 S3 D S1:目標值 (SV)(範圍限制1~5000,表示0.1~500) S2:現在值 (PV)(範圍限制1~5000,表示0.1~500) S3:指令參數設定如參數表(一)所示 D :輸出值 (MV)(顯示範圍0 ~ S3+0之間)

网友E(2005-03-30):
PLC的说明书能否发到我的邮箱里来

网友F:
大虾给出个意见啊 ! 我厂想开发一下,21吨退火设备plc控制,给个建议啊,用那中硬件更适合于!! 很谢谢啊 !

网友G:
我怎么下不到PLC的开发软件啊? 大虾给个链接啊!

网友H:
链接在下面,还有很多东西自己找吧。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plc/plc_product.asp?pid=11

网友I:
谢谢大家的回复,说明书太大,发邮件发不过来的。

网友J(2005-05-16):
我是一个PLC初学者,我应学那种型号的好呢?能为我指点一下吗谢谢呢!十分感激!

网友I:
TO 好学习的人:PLC其实是通的,学会一种其它都会了。像台达ES/SS/SA/EH指令都还是不难,而且有那么多的同学,一路学习。

网友K(2005-06-15):
我需要一些DOPA系列人机界面关于配方的案例,希望熟悉的大虾给予帮助,在这儿先谢了!

网友L:
人生路短,学通一种,会对以后的再学习其他的有明显的帮助,不过切忌宁缺毋滥,否则得不偿失,这是我这几年的真知灼见,仅供参考!

网友M:
SS型PLC好象没有PID的自整定功能,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拿出来和小弟分享一下.

网友K:
SS型PLC PID的指令只能用一次。

网友N(2007-01-15):
台达的我没有用过啊

网友O:
我也是一个新手,没事的时候上来看看也是可以学到好多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自己锻炼才能更快的提高自己的.
我的理念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

网友O:
但愿有更多的人能将你们的心得体会说出来供大家学习!!

网友P:
我用过台达ES系列的

网友Q(2009-10-08):
13 的问题正是我现在迫切需要答案的问题!!!

网友R(2011-03-24):
有答案吗?很好的问题。能发给我吗?jypzj@sina.com

网友S(2011-07-04):
程序已经编辑完成,台达PLC也到位,AV220也接好,还没通电,数据线已准备,请问如果要写PLC,在没有外部连线的情况下还需要哪些东西或者是哪些准备才能写?我现在怕怕的,就是怕PLC烧了。

网友T(2015-09-19):
很好!!能多发一点这样的范例更好!!!

网友U(2020-11-26):
编辑的有点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