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助:关于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4-11-07):
请问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时变频器通讯地址什莫在哪里能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A:
可参看台达变频器说明书,关于通讯地址有较详细介绍。

网友B:
台达系列产品之间互相通讯实在太方便了,一条指令就可以搞定。

网友C:
LD M1002 MOV H86 D1120//通讯协议9600,E,1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LDP M1012 SET M1122 LDP M1013 MODWR K2 H2001 D80//写频率 D80 频率设定值 LDF M1013 MODRD K2 H2013 K1//读变频器频率 LD M1127 MOV D1050 D90//实际频率存入D90 RST M1127 LD M1123 RST M1123 LD M1129 RST M1129 END

网友D:
请问变频器通讯(H2001)(H2013)对应变频器的哪个操作

网友E:
H2001 频率/转矩命令 H2013为H2103之误,实际输出频率/转矩 注意:A系列变频器不适用此命令,有专用命令。其他的B,M,S,V,F,等适用此命令,具体请看说明书。

网友F(2005-06-02):
不错,真及时,向各位达人敬礼!

网友G(2007-05-14):
我是一位刚学PLC的,请问PLC和变频器用485通讯,PLC能读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吗?

网友G:
我想用一个DVP14ES的PLC和两个台达M系列的变频器做通讯,请问如何接线,要加特殊的模块吗?

网友:
to diaoyuehua: PLC可以和变频器用485通讯,且能读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用MODRW K1(变频器RS485通讯地址) H2103(读H2103这个地址就是读取变频器输出频率)D20
将两个变频器用通讯线直接接到PLC的RS485口就可以了,只是在变频器内部两台变频器的RS485通讯地址(P88)要设置成不同的,不需要特殊模块。

网友G:
485通讯是接变频器通讯口中间两根线吗?

网友G:
我是试了一下,通讯不上,有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
to 刁岳华:你用的都是台达的变频器和PLC吗?首先你得确定你的接线没错,还有变频器的通讯和PLC的通讯格式得设置一样.剩下的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G:
是的,我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设置没错。
LD M1002
MOV H86 D1120//通讯协议9600,E,1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LDP M1012
SET M1122
LDP M1013
MODWR K2 H2001 D80//写频率 D80 频率设定值
LDF M1013
MODRD K2 H2013 K1//读变频器频率
LD M1127
MOV D1050 D90//实际频率存入D90
RST M1127
LD M1123
RST M1123
LD M1129
RST M1129
END

网友:
你说的通讯不上是什么现象呀,是D90里无数据,还是什么现象呀?因为你读的H2013是输出频率,变频器不启动的话,你读不到输出频率的.

网友G:
好了,谢谢各为大侠。

网友G(2007-06-26):
各位打侠,我是通讯上了,但读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我看不懂,对应的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是50HZ和0HZ,对应的读在PLC上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
LD M1002
MOV H86 D1120
MOV K100 D1129
LD M100
CNT C0 K2
LD C0 RST C0
LD= C0 K0 OUT M10
LD M10 MODWR K1 H2001 D408
LDP M10 SET m1122
LD= C0 K1 OUT M11
LD M11 MODWR K2 H2001 D409
ldp m11 set m1122

网友H:
在PLC上是乘10

网友I:
两者都支持MODBUS协议,台达的相关资料上有介绍的。把通讯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G:
但我读出来的0HZ为265,50HZ为275,怎么回事

网友J:
ASCII还是RTU模式?

网友G:
请问读出的D1050,(D50)的数据是多少进制的,变频器输出频率是50HZ,对应的D1050(D90)里的数据(十进制)是多少?

网友G:
格式是H86,是ASCII

网友J:
D1050的内容是十进制的!

网友K:
D1050-D1055对应读出的6笔数据,是十进制数,如变频器是50Hz,读出数据一般为K5000,主要看对应变频器的小数点位数.上面两段程序应该说都有一些问题,如需要通讯程序,我可以提供例程.zhao.yuejin@delta.com.cn

网友G:
但我读出来的D1050的数据,50HZ是对应的D1050是275.怎么回事,
1.我想指令变频器正,反转和停止.
2.读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做比较,
3.设定变频器频率.
有这方面的程序吗?
diaoyuehua@126.com

网友J:
把你的通讯格式说清楚,我给你写一个范例

网友G:
变频器H86通讯地址01,

网友J:
通讯格式

网友G:
我用的是台达ES16,和台达M系列的变频器,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G:
9600,E,1

网友G:
告诉大家,我以读出来了,D1050是十进制的,谢谢大家

网友G:
我读出来了,我在问一下,台达PLC和别的变频器通讯一样吗?

网友L:
是可以的,但如果不支持MODBUS的话不很麻烦,要用台达的RS自由口通信指令,

网友M:
各位高手,能提供台达PLC E系列和多台台达变频器M系列组网通讯的程序吗,要求程序能修改多台变频器正反转,修改运行频率,读取变频工作频率. SDFWD@126.COM

网友N(2010-09-10):
其实用PLC的EASY LINK 命令非常方便,可以很方便的用一台PLC控制16台变频器,而且编程指令也不复杂,就是要写各自的一一对应地址即可。

网友O(2011-06-09):
现用的是VFD-A型变频器,PLC和变频采用RS485通讯,但近期坏了,可以直接换用VFD-B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