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网匹配问题。

楼主(2004-11-08):
我公司是设备制造厂家,现有一单出口巴西的合同,然巴西的电网是420V,60Hz, 请问老师:国内的380V,50Hz额定设备如何与之匹配?

网友A:
选则宽电压输入的变频器,电机选50/60hz那种,

楼主:
但是接触器等控制线路如何改动呢?

网友B:
是什么设备呢若是电机的变配变频器就好,不是的话,正弦波也错的,就 是贵点。

网友C:
交流接触器等二次线路不易买到420V的,但好买到380V的,不妨你就在里面加一个控制变压器,一般变压器输入220/380V,出6。3 12 24 36 110 127 220 V,选380V输入的那种,需要改制一下,就是380V输入端加相同线径的线圈。比方说380V输入端3800匝,12V输出120匝,就吧380V输入端加400匝,为4600匝,这样,就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了。 公式:输入电压/输入匝数=输出电压/输出匝数 你算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