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区分二极管与稳压管

楼主(2004-11-08):
我手上有一块电路板,上面有一些类似4148的透明管子,表面的记号已经被磨腿了,分不清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请问如何用测试的方法区别?,其中还有一只特别短,才2mm长

网友A(2005-09-29):
你可别看错了,有些短的可能是电容,至于是不是稳压管你可以看看和分析以下电路

网友B:
測反向电压便可区分; 普通的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多在100V以上; 稳压管反向击穿电压就是稳压管的稳压值。

网友C:
用万用表可以区分吗?怎么区分?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D:
是二级管

网友E(2005-10-31):
你看管子的负极接正就是稳压管!反之则是二极管!